150摄氏度的液压站应怎么选型?急求

楼主(2009-02-20):
各位大侠、前辈,做一液压系统,客户要求介质温度为150摄氏度,请问设计时的液压件及其他应怎么选型?急求~~!

网友:
你说的好像不是液压系统了,液压系统一般有一个温度范围要求,为什么要工作在150度?

即使你一定要那个系统始终工作在150度,首先你得选介质,选好黏度等参数,看介质能不能行,之后才能讨论阀,最后讨论泵,泵是小问题,单阀可能有问题,比如适用的黏度问题,温度其实不是主要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什么发动机试验台上用的?

网友:
元件难选,北京有公司卖相关的意大利产品

网友:
呀!楼主怎么没动静了?

液压系统,矿上用乳化液,冶金用水乙二醇,一般设备用油,大型压力机用水,
一般航空器的介质没有楼主的温度高,水面上的和水面下的大型玩意的系统也没有超过100度,特高温度的也就是几类东西,一类是小型高速无翼设备,另外就是水下高节数的某玩意,这类东西的介质是专业合成类液压介质,阀和泵也是特殊东西,民用没有意义,它们的工作时限都非常短暂,完全没有民用的价值,

网友:
联系这个人,邓 13426007747,专门销售进口高低温液压件,能满足你的温度指标

楼主:
哦,看来这个单子是块儿烫手的山芋啊~!

楼主:
这台液压系统是给电弧炉配套的。究竟为什么要这么高的温度,人家保密啊~!不理解

网友:
你一定是弄错了,电弧炉的液压比例系统是水--乙二醇的,55度开始冷却,60度报警,怎么会到150度?  没听说谁的电弧炉的液压系统是保密的,保密的是冶炼的方式和产品,

网友(2012-05-02):
这个很少见,应该你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