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弧焊技术问题----如图,请教

楼主(2009-02-20):
本人对焊接是门外汉,遇到一技术问题特请教过路大侠。
最近我们车间用亚弧焊接产品后,发现在焊脚处有一条亮线(如附图)。
用的是不锈钢的焊丝,对比不同的钨极,情况没有变化,不知这是否属于正常?
当整体酸洗后,再镀锌,原来的亮线变成了黑线,担心这个黑线会从镀锌层上剥落造成锈蚀?
请分析亮线、黑线是怎么回事,该如何处理?
那位大侠能解答我这个问题,望不吝赐教。

网友:
不清楚,好像是过热区

网友:
焊缝热影响区在氩气作用下产生的,但不会影响镀层质量的,焊接完毕后对该区域抛光一下效果会好点。

网友:
不放心用砂轮轻轻蹭几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及时回复,特别是有劳了黄版主.
对于黄版主的"焊缝热影响区在氩气作用下产生的,但不会影响镀层质量的,焊接完毕后对该区域抛光一下效果会好点。"
我有以下三点问题想继续请教.
1,事实上我们也采取打磨方法去除掉此亮层,但是焊接在外角处的可以通过打磨去除,焊接在内角且空间较小处打磨不到,若用挫子挫费工时太长,由于这种现象是普遍性,可操作性有限。有没有一个更好的镀锌前处理,而不用酸洗来去除这亮线?
2,亮线形成的原理能不能说的更明白一点,是由于焊缝热影响区在氩气作用下产生的,还是由于不锈钢焊丝表面的镀铜层焊接后形成的?
3,亮线镀锌后变成不易脱落的发乌附着物,是否能保证它就不会脱落并导致锈蚀,见附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飞社友好,针对您的问题我的理解如下:
1、焊缝边的发亮白条是由于金属在熔化过程中由于电弧热量将氧化层燃烧后的金属光泽,也是一层致密的保护膜;
2、我的理解失误,您在一楼提到的发亮膜是由于金属本身的杂质及电弧燃烧后形成的氧化物由于电弧推力及融池张力聚集到了焊缝的边缘,这层膜很硬且附着力强,酸洗几乎清理不了,如果不清理干净而镀锌后时间长了会影响到镀锌层的质量;
3、清理这种杂质最好采用对焊缝附近进行喷砂或抛丸处理(可以用石英砂或不锈钢丸 ),如果影响电镀质量可以用目数较小的沙粒。

楼主:
谢谢黄版主的及时回复!

谢谢黄版主的及时回复,由于我的粗鄙,这里还有些疑问,请见教。
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1中提到的“保护膜”和2中提到的“发亮膜”是一回事(这里“保护”的对象是谁)。
也就是说焊缝边的发亮白条是由于金属本身的杂质及电弧燃烧后形成的氧化物由于电弧推力及融池张力聚集到了焊缝的边缘,这层膜很硬且附着力强,酸洗几乎清理不了,如果不清理干净而镀锌后,发亮条将变成黑条,时间长了会影响到镀锌层的质量,即黑条会脱落导致锈蚀。
清理这种杂质(黑条)最好采用对焊缝附近进行喷砂或抛丸处理(可以用石英砂或不锈钢丸 ),如果影响电镀质量可以用目数较小的沙粒。
(也就是说除了酸洗,喷砂或抛丸处理也是镀锌前处理的一种常用工艺方法)
您说是这样理解的吗,谢谢!

网友:
呵呵,高飞友,可能是我讲的有点问题,也基本就是您的理解。
清理这种杂质有两种办法:1、放入强硫酸池中浸泡,专业公司可以做到,也就是边泡边用刷子刷,直至清理干净;2,喷砂处理,要用如喷磨砂玻璃的那种沙粒。

楼主:
太谢谢你,黄版主,
对于这个问题,我这个门外汗算是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