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挤压模具---请教

楼主(2009-02-20):
请问哪位熟悉冷挤压模具?我们公司现在要寻求一个设计制造这种模具的公司开一批模具,本人作为此项目的负责人想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信息。比如说如何选设备的型号,我们想采用普通冲床,可是我现在不知道公司现有的冲床可不可以满足需要。谢谢各位了!

网友(2009-05-16):
要看你的产品

网友:
我比较熟悉冷热挤压模。冲床用要看你的产品。产品加工工艺设计等。我以前公司产品必须要打头机和打平机做的

网友:
好象用液压机更好一些,在冲床上的速度太快,来不及变形就结束了,相应的吨位要大的多。我这里用的液压机。

网友:
要看你做的产品所需的压力来确定所购冲床的吨位,有立式`卧式冲床。QQ535233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