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管自动上料难题---求助

楼主(2009-02-20):
做一项目,不意上料出现致命问题,惨遭报废,惭愧啊!!心有无地自容之感。

现需重新考虑新方案,苦思良久,无良策,特发帖求教高手指点一二,万分感激!

纱管见下图,手机拍摄,不甚清晰,见谅!

要求:
1.整筐人工或叉车加料,机器自动出单根料,管需分辩方向(管成锥度,长210mm和230mm两种规格);
2.出料速度每小时1000根左右;
3.注意纱线缠绕问题,此为困扰我的主要难点

注意:部分纱管有线头,并有绕在一起的情况,但无死结,线为棉线,管为普通纺纱管,管带纱部分直径约为22mm~40mm,
大部分管线缠绕在管的大端,个别管纱线缠绕位置靠近小端,但大小两端各有约10mm一定不会有纱线缠绕。

网友:
纱管大小头尺寸差多少?原来你是怎样做的?

楼主:
大头27mm,小头21mm
原来是倾斜皮带从倾斜料筐中提升的,皮带与料筐斜底板成锐角
靠大小头直径差来分辩大小头,分辩成功率不是很高,出错的概率比较大

主要问题还是缠线,线头被料筐中的其他管压住,管在皮带上提升的过程中会自转,结果线越拉越长,在皮带上缠

网友:
貌似大头有个铁环,用磁铁吸吧

楼主:
铁环有点小了,并且如何保证一次只能吸一根呢?
线头怎么处理呢?---绕?剪?拉断?
断线怎么办?

网友A:
没看过纺织,纱管是什么材料,上面为何有纱线,
大小头分辨倒好办,你说小头21mm,若是指内径,做两个锥形顶尖,锥形中部尺寸21,顶尖尾部弹簧,纱管两头顶上去,其小头总会套在一个顶尖上,后面就不用说了

网友B:
我的想法

绕了纱的管管直径不一,大小头难以区分。
注意到大端似乎都有一圈金属,好,就拿他开刀。

1. 无论怎样,总能把他们一根一根取出来吧。
振动盘、链排随便怎么搞都行。

2. 然后用机械手在中间一把抓住它(这里最好设计一把剪刀,把后面不要的线啊,缠绕的东东啊一起剪掉),
然后在两端同时用下图的方式检验哪端是金属环。哪端灯亮哪端就是大头。
为了方便右端仅仅画出2对铜触头,如果为了可靠,就密密麻麻地布上一圈铜触头,间隔接线,
这样就能随便一接触就知道是不是金属端(大头)。

3. 机械手可以选择扔回不合方向要求的纱管或者进行180度调向后再送给下一道工序。

网友:
关注下,有空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过纺织,纱管是什么材料,上面为何有纱线,
大小头分辨倒好办,你说小头21mm,若是指内径,做两个锥形顶尖,锥形中部尺寸21,顶尖尾部弹簧,纱管两头顶上去,其小头总会套在一个顶尖上,后面就不用说了

纱管是硬质塑料。上面是纺纱后留下的线
顶尖顶会比较麻烦,出错概率大,纱管缠线后直径变化毕竟大,不一定顶的到内孔,21mm,27mm都是指两端外径

大小头分辩根本就不能算是个问题,这个容易解决,至少可以有几种办法搞定它,主要问题是纱管拖着的长长的纱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多谢参与讨论
振动盘比较适用于较小零件送料,像这个200多mm长的似乎振盘难送,链排送挂线怎么办?其他办法,还有那一种会没问题的呢

分辩大小端不是难题,问题在于线,怎么样把带线头的一筐管一根根送出来,并对拖着的线头进行处理,收卷也好,剪切也好(剪切会产生一截断线留在机器里,可能影响后续送料,靠加速度拉断同样如此),另外说明一下,很多厂的纱管是没有金属环的,这家客户例外

楼主:
并且设计剪刀的话,由于纱线在管上缠绕的位置的差别,不能确定的是线在什么位置,那就必须剪刀要有近200mm长的有效剪切距离,这个距离不算什么太大的问题,能够解决。但剪下来的线怎么排除呢?真空吸?线缠在机器零件上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绕了纱的管管直径不一,大小头难以区分。
注意到大端似乎都有一圈金属,好,就拿他开刀。

1. 无论怎样,总能把他们一根一根取出来吧。
振动盘、链排随便怎么搞都行。

2. 然后用机械手在中间一把抓住它 ...

检测金属头不必要这么费劲,直接买一个金属传感器就可以了,它只对各种金属感应

网友:
想了下,还是要了解这自动上料的目的是做什么?

如果可除纱,也许更简单

楼主:
目的是除纱,海山兄有何妙策?

网友:
装一铡刀,一个一个放纱管,放一个来一刀,把尾巴切掉,有错杀没放过,铡刀下装个真空吸口.切下来就吸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客户要求,要是全自动的,人手工放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
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这个问题的难度超过了我的能力,感谢大家的探讨,期待最终的解决方案。
对于我来说,这些拖泥带水的物料送料问题一直是个难点,以前接触到的麦克风咪头也是这样,带两个焊线。难道这类物料送料真的无解吗

网友:
不是人工一个个放,是通过差速或阻挡等方法让两纱管间有点距离,好下刀.

网友:
有振盘不是很现实,那家伙太大了,做多大的振盘啊,做小了要有人不停加料,不是办法,但看斑斑只是要去线,我觉得可以这样,交纱筒套上一个锥头,就象钻夹头一样,然后做一个与纱套一样斜度的刀片,对开的,然后将纱筒推到指定位置,可以以头部做止位,然后退回同时用靠件将纱弄下来,如果是双边都开了,我想取下来不是问题的,你说呢,不过因为刀需要切一点进纱套里去,不知能否允许一点点的伤痕!个人想法

网友:
上面的线要解决了,可能有办法解决

网友:
线能否强行往外径小的一端推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纱管不能出现伤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我就是这么做的,问题出在了上料部分……,主要是拖着的线的问题

网友:
我的想法

要使用化学方法怎么样?比如用浓硫酸,塑料的纱管是不会被腐蚀的,线会脱水,变成碳,后面装到类似洗衣机的串筒里面,清晰,除去上面的剩余碳和酸
想法有点疯狂,呵呵

楼主:
硫酸有强腐蚀性,会腐蚀机器啊?
是不是存在起火的安全隐患?
硫酸做耗材用?

网友:
这自动上料的目的是做什么?4

楼主:
目的是脱纱,纱线和管可回收

网友:
回复 网友F:

已查有厂家在做此类设备。

纱管放是在上面的斗中,具体内部结构不清楚。

大侠的设备会新颖很多吗

网友:
上机器视觉系统  准确抓料并収卷..... 跟个人似的-----还不如雇人

网友:
1先扯,2用小火一烧~~~~

网友:
25楼用硫酸的方法我认为可行,先整筐的泡烧--清洗,再整筐的上线。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吸...........................
应该可行

网友:
细微差别产品的挑选恐怕真的很复杂

对不起,没去过现场,不知道辛勤工作的纺纱女工是如何把用完的纱管褪下来的。

能否请她们在褪下纱管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顺手把纱管一个一个套在事先备好的针板上?(举手之劳而已)
如同我们的老师教学生务必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一样,乱扔垃圾然后再清理,多麻烦啊。

这样的话,您的取料问题就变成从针板上取下纱管的问题了。

怕线头缠绕? 机械手抓住上端后先在针板上转几圈就能収卷了吧。

楼主:
市场有此类设备,但是半自动的,采用料仓方式。
我想做的是全自动的,难度很高,可能要失败了,主要是纱管的来料情况千变万化,太不一样了
有些就不是托着一根线,是一坨线

网友:
回复 网友F:

好像坛子里某大侠说过自动化的东西适应的规格品种不应太多,否则稳定性堪忧

网友B:
个人意见

自动上下料设备的“通用性差”是因为对零件特征的挑选往往比较单一。

该纱管的上料难题,恰好在于和一般自动上料机械装置的所要求的一定的形状尺寸相矛盾。

恐怕唯一的“显著特征”是纱管为塑料件,这对于机械结构判定方法而言,恐是无解。。。

网友G:
学习
菜鸟也来说二句
纱线和纱管的着火点不一样,燃烧要求也不同
越“毛”的线越易燃烧
做个小实验,一圆珠笔上缠上线一小段,打火机在下方瞬间点火
线头伸出部分很容易燃烧一小段后自动熄灭,不会烧伤圆珠笔表面
可否做个圆盘,中间部分设置若干小杆(或者小钩),圆盘旋转将纱管甩至四周,纱线缠在中间的小杆(或者小钩)上,小杆(或者小钩)中间有小孔可瞬间喷火 ,纱线烧断后灰可用吸气装置吸走

网友:
有点像香烟嘛~可以考虑一下烟草进料的方法吗?
好像不同的是它有一个锥度对吧。。。。
另外我好奇我们这里有没有做烟草的呢?

网友:
应该在前面增加一个初步理料功能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上下料设备的“通用性差”是因为对零件特征的挑选往往比较单一。

该纱管的上料难题,恰好在于和一般自动上料机械装置的所要求的一定的形状尺寸相矛盾。

恐怕唯一的“显著特征”是纱管为塑料件,这对于机械 ...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这是个难题,但不见得无解,论坛之大,自有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
菜鸟也来说二句
纱线和纱管的着火点不一样,燃烧要求也不同
越“毛”的线越易燃烧
做个小实验,一圆珠笔上缠上线一小段,打火机在下方瞬间点火
线头伸出部分很容易燃烧一小段后自动熄灭,不会烧伤圆珠笔表 ...

你的想法很好,但是在纺织厂不行,里面都是棉花,是绝对禁止烟火的,
也就是一个只能想想的想法,具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客户宁愿不要设备也不会有这样的风险的
感谢你的参与,谢谢

网友:
我有个想法
我觉的楼主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沙线在皮带提升时,沙线会被料斗的沙管压住
如果被提升的沙管在提升一段距离后,在沙管的两端分别被顶针顶住,并迅速旋转收线
然后顶针退回,机构继续提升上料,不知道此方法可行不...

不知道楼主客户要求速度是多少,可能在速度上会有一定阻滞...
个人意见!

网友:
很难啊!用个管子套起来行不?

网友H:
回复 网友I:

想法不错

徐大侠目前主要做哪些设备?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结构能不能成立。不了解纱线缠绕的状态不知道纱管能不能半听话的进入凹槽。其中,回转上部安装弹簧片,只要纱管进入了凹槽就依靠弹簧片的机械力压住纱管而扯断纱线。不过加料斗会变的老大老大的。
没有详细思考,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法不错

徐大侠目前主要做哪些设备?

得到海山首长的夸奖让我受宠若惊啊!我会继续努力的。在下来贵论坛不久,还请多加关照。
看到你已经看过我的空间,里面有列出现在手上正在做还没有做完的案子。
非标设计其实是我的副业,我的主业是在深圳经营一家做眼镜配件的小工厂,www.top-star-precision.com  上列出了我部分的产品。但我其实更喜欢做设计。
楼主的这个案子难度很大,我没有完全了解工况,所提方案仅供参考。希望大家一起想办法可以帮忙救回这台机器。

网友:
真挺难的,先留个影子,让我思考下,学习下!

楼主:
回复 网友I:

徐大侠的想法真的很不错,不过在这里可能是行不通的,纱管缠纱后直径变化比较大,个别的很大,还拖一坨线,多谢你的热情讨论,目前这个项目处在失败的边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亮剑兄的这个法子我思考过,结果否定了,原因在于:
1、里面槽的隔板会刮纱管上的线,增大线头缠绕的状态
2、纱管比较难进入到槽里,减少到几个隔板也会刮线,没线头的纱管也会把线头刮出来了
3、加了隔板转盘要步进转动,不然出管时易卡
4、线可能缠在转盘上,越缠越多,直至不可收拾
5、转盘做成倾斜的伞状,不加隔板可能会更好一些,但还是可能出现第四点的情况
6、转盘加隔板后,里面放管不能太多,加料仓+皮带可以解决,但转盘转起来有离心力,应该会沿侧壁滑动的概率较大,感觉不会容易进入径向的槽里
不知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说的不对莫怪,请亮剑兄指出 进一步探讨

楼主:
我指的确是开创新纪元社友提的细纱管,感觉是很难搞了,缠线的情况超出了我的想象
再传几张照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
从图片上看来线一般缠在大头,可以做一个锥形的的导规(仓斗里搅动),小头就按纱管的小头做,大头发大一点,这样缠了线也可以通过,在出口处可以更具纱管的形状做一个靠模两边用刀片划过就可以让纱掉下来。

网友:
可来可以用流斗呢?
你是一边大一边少,可以将流斗的开口好做成一边大一边少.将大少分好后,并排好,再上料

网友:
前面的想法似乎都是 先将缠着线的纱管 理出来在除纱
可不可以倒过来想 把理顺放在最后一步
先考虑除线,

一般把线除掉就得找到线头然后一圈一圈绕下来,这么多纱管杂乱的放在一起,找线头好不容易啊
“快刀斩乱麻”, 想法子把这么些个纱管的线尽可能的“搅和”在一起,线是越乱越好,
在“搅和”的最厉害的地方,咔咔给它来上一刀,一边“搅和”一边"咔咔"。

楼主:
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很久了,感觉我已经没智慧了,很受打击啊

网友:
有一个想法,不要分头和尾,将管排成一条直线,再用夹具夹紧,之后用对比机构,分出细头,将大的T出去,这样变可以分好头尾.除线方面,可以用回转轮将线切断(在一个角度移动力不要切到管子),
如果想快的话,可以同时使用几个回转轮切线!!
你看一下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
曾在纺织机械做过一段时间,也见过这种细纱管。余线的缠绕如楼主发的图片说示,没有丝毫的规律可循,且放筐中一振动,这个管中的线头就可能绕到另一根管子上。知道的纺织厂里,都是用刀片手工切割的,然后退绕。如果用全自动的设备来清除余线,难!做出性价比高的设备,更难!期待楼主,有新的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K:

请教如何将一筐管在不缠线的情况下排成一条直线呢?又如何做到回转轮切线的时候切断所有线不伤管的表面呢?细纱线很细的哦,管上有了切痕以后再用来纺纱的时候就会挂线了,管就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目前市场上有半自动的脱纱机,很多年以前日本就有了,是全凸轮机构的,现在国内也有生产厂家,也是半自动的,如海山兄弟所说采用料仓形式。据我所知,国外现在有全自动的脱纱机了,上料原理不详。猜想大概步骤如下:整筐管——成一排排列——分大小端——脱纱——光管分大小端回收(同时废纱线回收)

网友:
做一个回转辊筒,辊筒上分出一格一格的,回转一个角度,会有线管掉下的,在回转到下一个角度,有一个空口,空口那里有夹紧机构,线管从辊筒上分出一格一格的掉到那夹紧机构那里.,夹紧机构是压住头尾,出面一边是有一个角度的(对吗),用对比机构,将方向来对的T掉,再用一个安装几个回转轮,回转轮的联线与平面平行!!!,这样就可以不伤到了!!!因为结构图我一时未能画出,你看一下行平行?

再详强一点,一筐管倒到一个梯型立体(上口大下口少).
下口与回转辊筒相切
辊筒上分出一格一格的在0度位置
在30度或90度位置有一个空口,也就是那个夹紧机构那里,线管就在这位置掉到这里,()
夹紧,对比细的那头是否有那么细(其实对比有很多种方法,你再想一想有什么方法),这里关键是找出后,认为不对的方向,从侧边将其T走,
下一步就是用回转轮切.这里有一个难点的就是,管上是有线的,不能压紧在一下平面上,如果压紧在两条线上,应该可以差少线的映响,这样每一条方向一关的管子,角度应该差不了多少,
在这个条件下,用回转轮切,回转轮安排与管子的腰平行,不要切到底处,同时可以用个光转将光一下,也可以将多余的线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给个示意图行不?

网友:
版主,请给我开个小灶,说说怎么区分大小头好不?

网友(2018-12-29):
我想到的是火攻,,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