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的刚性---请教

楼主(2009-02-20):
我是做电动工具的,电机轴用了包轴工艺后转子的振动老是不好解决,怀疑是轴的刚度不好,轴芯是40Cr,调质至HB220-260,请问有没什么更好的法子增加轴的刚度?材料最好不变,还有40Cr调质至多少一般不会脆断?调质至多少最佳?

楼主:
高手们顶一下噻

网友A:
轴的刚度与钢材和热处理状态关系不大,主要与轴的尺寸和截面形状有关.
但上述问题好像是个疲劳的问题,这就与材料和热处理状态有关了.不妨说详细点,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B:
如果不是热处理工艺出错的话,那就要从尺寸与材料上解决了;假如是热处理工艺的问题,你试试降低退火温度,提高其疲劳。还有没有具体的参数是不能说淬到多少不会断,这与形状尺寸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的刚度与钢材和热处理状态关系不大,主要与轴的尺寸和截面形状有关.
但上述问题好像是个疲劳的问题,这就与材料和热处理状态有关了.不妨说详细点,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电动工具的电机轴由于受到要求出力大,电气安全达标的严格要求,轴的尺寸一般来说固定的,砂来我们用的是光轴工艺,轴的各部分大小相对现在来说大一些,但现在要求双重绝缘,即要求在电机轴上外加一层塑料,轴就变小了,电动工具电机是一种高速电机,转速达到28000-34000RPM,因此就会出现电机振动的问题,而先前是不会的,我想问一下,轴的振动是属于刚度问题吧?跟疲劳好象没多大关系,因为一开始就会出这种问题而不是工具使用了很长时间才出现的,如何在尺寸和材料(或许在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可以变动材料)不变的情况下改善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热处理工艺出错的话,那就要从尺寸与材料上解决了;假如是热处理工艺的问题,你试试降低退火温度,提高其疲劳。还有没有具体的参数是不能说淬到多少不会断,这与形状尺寸都有关系。
你的意思就是提高调质的硬度值吗,个人感觉这个方法是有效的,不知是否确认

网友:
若是轴的刚度问题,建议改变轴的截面尺寸,提高轴的截面模量。换一种材料或改进热处理工艺对此的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