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液压管道布置是否合理?

楼主(2009-02-20):
图中的液压管道布置是否合理?

谢谢!

网友:
图片太小,放大后也很模糊,表达得也不是太明了。建议发个CAD原图看看

楼主:
补充,请教A7V柱塞泵安装事项?

网友:
建议

从设备维护的角度出发,建议:主泵、过滤器、冷却器等不要放在油箱上。
在地面槽钢上做一个接油盘,然后把这几件放在接油盘上。
便于以后检查、更换。

网友:
这种结构会好一点不!对维修的环境控制会更合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