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中的2D图在CAD中线条不可以编辑

楼主(2009-02-20):
我在Solidworks画好的3D图转成2D图后保存为CAD的格式,可用CAD打开后,也把所有线型按图层重新生成了,可是不能再编辑了,比如我想偏距或是倒角或倒圆角都不行,只能在原来线型的上再画一条相同的线并把原先的线条去除就可了. 以前用的Solidworks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今天第一次发现.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有点意思,我都是用sw画效果图,还没真正用SW出过工程图呢,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可能时因为你要编辑的那条线不是直线了,因为在倒CAD的过程中,有些你认为应该时直线的地方,可能被倒成多段线,或者样条曲线,你可以先选中它,看看是什么线形!是一段一段的,还是一整条直线!

网友(2009-03-30):
这可能是因为,从3D到2D,只是“观看”角度的变化;而从2D到CAD,就已经丢失了3D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