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肩根部的圆角半径为什么不能太大或太小? 附图

楼主(2009-02-20):
轴承与轴安装时,有如下检验说明:
检验轴颈的轴肩垂直度和轴肩根部的圆角半径
轴肩的垂直度用直角尺寸靠紧轴肩处,使其密合,然后借灯光或阳光检验,如漏光均匀或不漏
光,说明轴肩垂直。轴肩根部的圆角半径可用圆角样板检验。圆角半径太大,则轴承与轴肩靠
不紧,使用中易引起振动;圆角半径太小,则影响轴的强度。因此,轴肩根部的圆角半径必须
小于轴承内圈的圆角半径,一般应为轴承内圈圆角半径的1/2,才能保证轴承紧靠轴肩

问题: 1、为什么圆角半径太大,则轴承与轴肩靠不紧,使用中易引起振动?
            2、为什么圆角半径太小,则影响轴的强度?

附:图1:轴承与轴 配合 示意图
附:图2:该轴上的圆角尺寸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本人不才,试着回答一下:
1.圆角太大,会与轴承靠不紧, 因为轴承的圆孔部位倒角可能比较小,这样圆角与倒角就干涉了;
2.圆角太小,轴肩部容易产生应力集中,肯定影响轴的强度了。
其实,机械设计教材里讲得很清楚,希望楼主有时间看看

网友:
2楼正解!多看看机械设计教材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明白了。

网友:
这个具体尺寸,设计手册都有数据,按数据设计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地方一般情况下会有各退刀槽的吧,不会这样直接一个圆角过去的吧

网友:
2#正解!至于退刀槽,要看具体的场合。轴强度要求高的地方,一般注圆角。一般的轴都是注退刀槽,而不标圆角的。

网友:
2楼7楼说的很详细

网友:
8楼总结的很好,理论好学,实践要做.

网友:
圆角半径太大,轴承会顶在圆角上使轴承与轴肩之间有间隙。
圆角半径太小,则圆角处应力集中明显,受力时容易在此处断裂。

网友:
2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2009-03-22):
圆角没有退刀槽用得多,大概是从工艺的角度考虑的吧!

网友(2010-11-18):
太好了,只是今天才看到。

网友:
退刀槽和圆角不是一回事,退刀槽是让刀的,圆角是过渡的

网友:
安装轴承最好选用小退刀槽

网友A(2012-12-18):
没有必要一定要开退刀槽,开槽会更加降低轴肩处的疲劳强度,只要保证车刀圆角小于轴承外圈的圆角半径就好,这样轴承和断面就可以贴合在一起了,一般性车刀圆角都是0.5,0.4,0.8都是小于轴承的圆角半径的,所以这一点肯定保证的,其他的就如楼上所言。
所以其实可以轴肩处圆角可以不画,当然这是不规矩的做法,但是不是批量件的时候,工人师傅是不看你那个小圆角或者技术要求里面的为主圆角之类的,你画成圆角反而会影响他的识图,你不画他也知道那里肯定车不出直角的

网友:
学习了啊,今天刚画了个轴,看样子里面有大学问啊

网友(2019-06-28):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要一定要开退刀槽,开槽会更加降低轴肩处的疲劳强度,只要保证车刀圆角小于轴承外圈的圆角半径就好, ...

除了轴向要求精度高的轴,比如高精度丝杆模组,要么使用间隔环,要么开工艺退刀槽,而且这个退刀槽不像螺纹退刀槽开的那么长(0.5~1.0,根据轴粗细);对于轴向精度不高的轴比如惰轮轴之类的,根据轴承上的圆角直接在图纸标注轴肩R<0.15,0.2,0.3,0.4,不标注的话,加工的时候默认清角那么成本就高了,或者直接随便留下一个大的圆角,影响轴承安装,负责任的会给你打电话问你要多大R;对于轴比较细的,受力比较大的,直接倒圆角R1以上或者更大,那样的话就必须使用间隔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