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轧厂的朋友:关于工作辊、支承辊磨损

楼主(2009-02-20):
我是做热轧机械设备设计的,我想了解一下关于工作辊、支承辊磨损的问题
1.工作辊和支承辊都多常时间换辊?
2.主要的磨损原因是什么?
3.如何加下阶梯垫的?
有钢厂的朋友吗?先谢谢了

网友(2010-03-10):
工作辊一般在2000吨以下。要看各个厂家的具体工艺制度了。支承辊在十万吨以上。
轧辊的磨损主要还是与带钢接触后产生的。要分几个方面来谈。
下阶梯垫的使用要看工作辊和支承辊的辊径变化。

网友(2010-06-25):
这么多?我想下可是没钱

网友(2011-03-01):
支承辊材料选用方面的资料谁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