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产品车加工抛光---请教

楼主(2009-02-20):
请教各位我们公司需要一种电机外壳,外表高抛光,配套厂家生产时经常出现表面气孔和杂质,所用材料为ADC12,车加工抛光碰到杂质时刀都要坏掉而且光出来从杂质开始会出现一圈发白的,严重影响整体亮度及美观
请教大家什么原因造成外表有气孔和杂质,特别是杂质(黑的)?
另外请教大家铝产品外表能否镀什么东西,使铝产品表面平整光亮?价格适当的,感谢!
下面是产品外观!

网友:
材料问题,如果是使用这种铝材还怎样电镀啊

网友:
出现的气孔可能是毛坯铸造中产生的气孔;至于你说的杂质碰刀导致刀损坏是由于毛坯中含硅的杂质产生的俗称“硬点”。至于表面处理的话,可以镀些镍铬什么的都比较光亮,如自行车轮上的那种电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