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需一种电机齿轮润滑油,长城润滑油不行

楼主(2009-02-20):
我公司需一种电机齿轮润滑油,现在用的长城润滑油,电机一加负载就会甩出来,尼龙齿轮上就没油了。什么油粘性好点,而且阻力小,润滑效果好!
感谢!

网友:
不好意思,没太搞清楚。电机上有齿轮么?应该是轴承吧。另外,设备说明书上推荐什么样的产品呢?

楼主:
我们生产电机,里面有行星减速齿轮,加了负载齿轮上的油就会甩出来了!

网友:
能提供你的联系电话吗?
是油脂的粘附性不好造成的。尼龙齿轮表面已经是很光滑的,没有选用适用于尼龙齿轮的油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给他站内短消息,他登录后就会看到。

网友:
油脂

EP3的油脂看行不行

网友:
齿轮润滑

听起来像是你选的润滑油/脂的型号不对,选用简单写的办法:1,看使用温度;2,看油品黏度(滑脂看其粘附性)。通常你说的这种减速箱使用合成齿轮油,使用寿命长,换油周期长;建议你使用进口品牌产品试试,记住黏度一定要选对。

网友(2009-09-26):
我是专门研制生产各种型号性能润滑油的:山东烟台中鲁石化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8905451228,

网友(2010-01-07):
转速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