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里的钢球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09-02-20):
请教各位前辈
轴承里的钢球是怎么做出来的啊??

网友:
现在的大部分是冷镦出来的!

网友:
以前在洛阳轴承厂看到是钢条剪成一小段互相研磨成的。

网友(2009-05-29):
先将铁线切断并礅压直大致球形,然后用专门的球形磨床(好像是端磨)研磨至需要尺寸,再热处理。精磨

网友:
先挤出来,然后球磨.

网友:
可能是滚压的吧

网友:
通过两根螺杆一样的东东挤压成圆形,在球磨完成,球磨就有点像搓汤圆

网友:
能不能把铁水滴到冷却池中,变成近似球形的东西,再磨?

网友A:
能不能把铁水滴到冷却池中,变成近似球形的东西,再磨?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象不行吧!钢球不是锻件怎么可以承受力啊,那样做绝对有缺陷,不经过锻造肯定也打不到要求。。。

网友:
这个好象不行吧!钢球不是锻件怎么可以承受力啊,那样做绝对有缺陷,不经过锻造肯定也打不到要求。。。
引用 网友A:

网友:
这个好象不行吧!钢球不是锻件怎么可以承受力啊,那样做绝对有缺陷,不经过锻造肯定也打不到要求。。。
引用 网友A:

金属在失重状态下结晶会不会极少有晶间断裂,结成超强金属?

网友:
球磨机加工

网友:
给你几个加工钢球的图片吧

网友:
内外圈及球都是磨出来的,

网友:
学习,长知识了

网友:
学习了,那个图片能配上文字说明岂不完美?

网友:
我觉得最开始应该把它做成半成品,也就是球形,再磨吧!

网友:
有文字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lussssss 的想法今后说不定是可行的

网友(2009-06-29):
8楼说的是正确的

我传个韩文版的资料给大家看看

网友(2009-08-10):
能不能把铁水滴到冷却池中,变成近似球形的东西,再磨?
引用 网友B:

开玩笑,缺陷太多
滚珠的做法应该是,先将钢筋剪成一小段,然后再用球型磨具锻压,接着在不同精度的研磨机中研磨,通过随即挑选一定数量的滚珠的重量来判断是否达到标准

网友:
lussssss 的想法今后说不定是可行的
引用 网友C:

不是可行,就是这样子做的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