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齿轮CP6*20T怎么解释?

楼主(2009-02-21):
日本齿轮CP6*20T怎么解释?
谢谢!

网友:
冒昧做答:
英制齿轮,周节6英寸,及在分度圆上齿距为6英寸,总共有20齿,
则分度圆周长为:20Tx6"=120"=120x25.4mm=3048mm
分度圆直径为:3048mm/pi=968.87mm
其对应的公制模数为:968.87mm/20T=48.44mm

网友(2009-03-28):
楼上解释的很对,很全面!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