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此工件的平行度?

楼主(2009-02-21):
1号为固定块与机架一起的,2号是由四颗螺丝固定的机架导轨上,安装后发现不平行(2号非原装备件)。想测量2号摆块加工的平行度,都需要哪些资源?(暂时只有卡尺)

网友:
不平行的话,上下距离肯定不一样的
上下卡一下应该就知道了吧

楼主:
已知道是不平行的,只是还不能确定2号摆块的加工精度是否有问题?怎个测法呢?

网友:
只有卡尺顶多达到你手头卡尺分辨率的精度,有些高人靠眼睛估读那是另一回事儿。也可以找一个很平行的面,夹在中间把2号件装紧。再简单的借一块百分表和一个表架贴着一号件滑移下。按照你俯视示意,这个方向平行度超差首先考虑安装的问题。

楼主:
卡尺的精度已可以满足我的要求了,初步知道两边偏差0.1mm。
至于安装问题,此件是没有定位销的,如上图所示的两个安装确定是贴紧的。
需要再检查哪些内容呢?

网友:
安装确定是贴紧的那就是零件本身的形位公差问题。卡尺恐怕不行。小边不要贴紧,调平行打销

楼主:
等排除其它有无异常后,只以在小边垫铁片了,(工作要求需要找根本原因,不能随便垫了就算 )打不了销(是安装在线性轴承上的)

网友:
小边垫铁片比打销更好,好,0.1毫米精度很好垫

楼主:
好倒是好,不过老板需要根本原因。所以还是需要是找与分析

网友:
可能的原因:导轨定位小面与固定块的对应面不平行,是否可以通过调整固定块的装配来保证?看不到具体细节,先这样猜

网友:
如果固定块工作面与机架是垂直的,就将2号块工作面靠在方箱上,用表打安装面是否垂直。

网友:
楼上才是真正回答了楼主的问题。如果垂直度好的话,就是安装的问题了。然后再讨论如何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