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击CAXA图标,鼠标是漏斗型,可就是打不开

楼主(2009-02-21):
我的电脑安装CAXA,可是不能用,双击CAXA图标,鼠标是漏斗型,可就是打不开。请教各位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哦 ~~ 卸载了从新安装!

楼主:
我重新安装过,还是不行。是不是我的电脑有问题啊

网友:
你估计安装了什么杀毒软件的事,先推掉杀毒软件或者防火墙
重新启动一下试试!
曾经遇到过360把CAXA的破解文件当成木马,被拦截,就启动不了CAXA了

网友(2009-09-24):
用的 是盗版的把  破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