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asm格式文件转换成jpg图片格式

楼主(2009-02-21):
请教大侠:如何将SOLIDWORKS三维图转换成jpg图片格式(如油缸)。
谢谢!

网友:
截图 !    如果想看3D效果,直接用edrawing打开就可以了!

楼主:
不是看效果,而是想转成图片。谢谢!

网友:
这不就是图片吗?不明白你的意思了!

网友:
选择另存为,然后选择图片的格式,这样可以保存为图片,但有时又生成不起;  也可以用SW的一个插件,即Photoworks,然后渲染生成图片格式,这样生成的图片质量更好。

网友:
选择另存为,然后选择.jpg图片的格式,就可以保存为图片

楼主:
明天更好的朋友,你说可以用SW的一个插件,即Photoworks来生成的图片。
这个插件是自带,还是需要另装。
我装的是SOLIDWORKS2007版,选择另存为,然后选择.jpg图片的格式,确实无法保存图片。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新手上路,请各位指教。
谢谢!

网友:
楼主,你用另存为可以选择.JPG格式,但必须有补丁文件,
当然也可以用PHOTOWORKS来生成,你在"工具","插件"中要以加载的是SOLIDWORKS2007自带的

楼主:
朋友:不知如何用PHOTOWORKS来生成图片。请提供步骤。新手上路,请各位指教。
另外:用另存为可以选择.JPG格式,但不知用什么补丁文件,从哪里能搞到。
谢谢!

网友(2009-04-21):
用这个方法保证行,首先你这个文件名必须是英文名,即不得有中文字符,其次
所在的文件夹路径不得包含任何中文字符,你另存的JPG格式文件的名称和路径
也不得有任何中文字符,这样肯定行,我测试过的

楼主:
谢谢11号楼主,按你说的方法确实不错。这是我转换的效果。

网友:
8#ydhyyqyf

你好,我也是用SW2007,只要是完全安装就自带有photoworks。 你可以打开工具—插件,就可以看见它了。

网友:
上楼说的对,另存为就可以了,选择JPEG格式保存就OK了

网友:
2007注意路径不要中文名

楼主:
我是用的SW2007板,装完后也有photoworks。保存中文名,无法保存。只能保存英文名。不知是怎么回事。感谢各位指教。

网友:
我是用的SW2007板,装完后也有photoworks。保存中文名,无法保存。只能保存英文名。不知是怎么回事。感谢各位指教。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诸位提供的信息。
我分别测试了下,的确当文件夹/保存文件名有中文时,不能得到jpeg图片文件(文件夹为中文名不可以,保存的文件为中文名也不可以)。所以解决的办法就如楼上几位兄弟所说:

1. 新建一个文件夹,用英文为之取名;
2. 保存为英文名的Jpeg图片即可。

安装pdf虚拟打印机,打印保存时选择jpeg格式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
每当解决一个问题时 快乐无比

网友(2011-08-29):
可以在工程图上,用涂层显示你的二维视图呀,,可以不截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