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滚珠轴承的内外径配合公差通常为多少?

楼主(2009-02-21):
普通滚珠轴承的内外径配合公差通常为多少?一个Φ540+0.04丝的孔,和该尺寸的轴承配合合适吗?属于过盈配合还是过渡配合?

请教,谢谢!

网友:
用途不同,公差带选择也不一样,手册里,轴承部分有详细说明,对于安装向心轴承的孔,一般选H7-N7范围内的公差。

540+0.04  是H6 的公差。装向心轴承是没问题的,用于 外圈相对于载荷静止 的环境, 大型电机,滚筒,一般机械等。

网友(2009-05-01):
你的问题有点问题,我想问一下是4丝还是0.04丝,不过我认为应该是4丝吧.
这样的公差可以安装的,安装这种比较大的轴承比较好的办法就是用油热法
我一定数量的油(柴油也可以)加热到90度,然后把轴承放入油内(油的数量要盖过轴承)2分钟后取出来
在1分钟之内安装上轴,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