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箱上下两箱体装配时用M36的螺丝紧固,需要加用垫片吗?

楼主(2009-02-21):
减速箱上下两箱体装配时用M36的螺丝紧固,需要加用垫片吗?我们装配时没有用过,这样以后会松掉吗?垫片能起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
用弹簧垫  能防松 漏油

网友:
用外六角螺丝需加弹簧垫圈防松

网友:
要加垫片放松

网友:
现在有些减速机厂家都用锁紧螺母进行锁紧,效果好了很多!
你可以  www.my-nut.com 了解下!
010-87576172 张

网友:
楼上说得那种锁紧螺母通常是用在轴类零件上锁紧轴承用的,箱体连接一般不会选用这样的锁紧螺母的!用普通螺栓连接箱体时建议还是加弹簧垫圈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