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齿轮有异响---请教

楼主(2009-02-21):
我公司有一产品,中间铁制太阳轮,三个行星轮,最外面一个铝制齿圈,空载400转时声音有异常响声,有的声音很好,请教这里有懂这方面知识的朋友吗?请联系13584869009,沈!

网友:
这个与齿轮的精度有关,噪音大的齿轮齿圈跳动必大,我不知道你齿圈是不是用拉刀拉出来的,如果是拉刀拉的话,齿圈的圆周跳动不会大的,如果是插齿加工的话,齿圈有的圆周跳动肯定超差,装上去也会发出噪音的.太阳轮,行星轮的的精度最少要保持在7级.圆周跳动超差装上去也会噪音大,

楼主:
感谢版主!
8 y9 Z. u  k4 ]" K4 t有个种响声很难弄,好像敲击声很清脆的,装铝齿圈就有,装铁齿圈就没有,请问外面装铝齿圈会使声音加大吗?谢谢!

网友:
铝齿圈的精度不好.铝齿圈在加工过程容易变形.

楼主:
那铝齿圈什么啊有什么好点的加工办法?我们现在是插齿!谢谢

网友:
插齿加工肯定有偏差的,特别是齿圈跳动不好控制,最好是订做一把拉刀,用拉床加工,这样质量稳定,但是你内齿圈的齿坯的精度一定要有保证,车床加工时内孔与外圆的同心度一定要控制得最小.我不知道你插齿的工装是怎么装夹的,是不是以齿坯的外圆为定位基准的?插齿机用的什么型号的,如果你用的是老式Y54型插齿机加工的话,误差将更大,齿坯装夹误差加上工作台让刀误差,做出来的内齿圈质量将无法保证.

网友:
订做拉刀,成本很大,对于小批量生产划不来.还是用插齿加工,但插齿工装一定要做好,因为铝件容易变形,装夹时又不能夹得过分紧,否则做出来的内齿轮的齿圈跳动很大.在车床上加工也是一样的,装夹不好车出来的齿坯是椭圆的.

网友:
版主解释的非常好,我在这里也学习了,我看过版主很多文章,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新手学习,谢谢啦

楼主:
谢谢版主,我机会来苏州联系我们,13584869009,小沈,我们有很多问题希望得到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