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09,安装完后专用工具栏按钮不见了

楼主(2009-02-21):
安装完后出现如下情况,专用工具栏按钮不见了,检查commandmanager打开了,工具-自定义也没发现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2009-03-31):
版本越高,自动化程度应该也越高。所以我想,你可能还没到用它们的那个步骤。试试看,如果到了该用“它们”的步骤,还出不来。那才是问题呢。

网友:
1 楼的有9版的安装及解密文件没啊发个谢谢了QQ191223815

网友A(2011-05-19):
我也找了好久。
点击视图-工作区-默认就OK了

网友:
从里面调用不出来吗。

网友(2012-06-23):
引用 网友A:
我也找了好久。
点击视图-工作区-默认就OK了

视图里面没有工作区这一项啊?2012版的,那些常用的命令也都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