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防止闷泵产生?

楼主(2009-02-21):
如图所画,小弟想改造软化水的压力能实现吗?还会有什么问题产生,请各位赐教。
本人单位的水处理在底楼,泵(由3kgf/cm2)打到四楼时只有2kgf/cm2了,而各设备用水波动较大,且在同一时间用水时压力下降到1.5kgf/cm2,个别设备当软化水低于1.5kgf/cm2就报警,影响该设备的正常运行,为了解决压力不足,我想改造一下,泵的扬程是肯定要增大的,同时我增加了一个回水调节阀,防止设备用水减少或不用时,软化水压力过高,会产生闷泵损坏泵。

楼主:
我在用PDF文件发一下,希望能得到各位的帮助,谢谢!

网友:
看了一下你的图,有两个问题需要落实一下:
1、你的软化水是用于冷却还是直接参与设备内的物料?
2、你的有些设备是否一定要用压力值报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耐火砖前辈,
1.软化水是都用于夹套冷却的,不直接参与设备内的物料.
2.有些设备是有压力值报警设定,不能低于此值,低于的话会有影响.
谢谢你能帮我.

网友:
冷却水不一定非要用压力报警,根据各设备的用水量不同以流量报警最为合适,当然压力报警较为简单。
1、你可以试着先调整一下各设备的用水量以回水有一定的温度为宜,这样可以适当的减少部分设备的用水量,有可能满足全部的供水需求;重新审定压力报警值看是否有可以调低。
2、可以加装变频器根据水量变化实现自动调节转速来达到所需压力流量。回流管线可以不要,因为离心泵短时闷泵是不会造成泵的损坏。
  在以上2条试过后再考虑换大泵,换上大泵后最好考虑加装变频器以实现经济运行。还有个问题:你流程上没有考虑回水管线吗?这样浪费软化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耐火砖前辈
我考虑过变频的,但价格贵,还有我已把压力报警值调到下限了,不能在调低了。回水管线我们不用,若要回收软化水的话还要冷却塔等其他实施。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呵呵,看来你只有换大泵了主要是流量要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