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件怎么做法???

楼主(2009-02-22):
三球手柄是个比较典型的车床工艺例子,大家看看这个组件怎么车会更好一点?欢迎各位同仁发表高论!!

网友:
宏程序车加工的?貌似是用这个,下面来的给意见啊!

网友:
请问你那是圆还是椭圆?????????????

网友:
这个问题好解决,先计算出圆球两边的直径然后用G73编程就行了.

网友(2009-10-21):
这个件的工艺师什么、?怎么装夹

网友:
件一:
  1先扒下罗纹那一截外圆(理解为开粗也可以,循环还是不循环随便你)
  2挑罗纹(搞好就行,重复挑两便也无所谓看自己想不想麻烦)
  3 逛一圈开粗球轮廓(看刀磨什么样子,不碰影响球就好了)
  4反手刀把后半球拉出来,(也算开粗吧,第三步跟第二四步合一起也无所谓,看你刀磨的怎样了)
  5磨把尖一点外圆刀角度(小于35度应该碰不到球后半外圆)直接精车成型

奶奶的,简单的产品,说出来怎么就那么麻烦呢`

网友:
做球用两把刀好了(正 反)看不出那里难`!!

网友:
比较简单的活!

网友:
楼主应该说明下毛坯料的尺寸,以及是否允许制作夹具。

网友(2010-01-16):
装夹还是要多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