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0CrMnTi制作一件重要的齿轮轴,热处理咨询

楼主(2009-02-22):
用20CrMnTi制作一件重要的齿轮轴,传动的动力是重载。它的热处理有哪些要求?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一点建议

次齿轮轴是用在重载的场合,首先对强度有要求,因此要提高强度。其次强度太高,会降低韧性。说以,应该表面淬火,或者说进行表面渗碳。    纯属自己的看法,不一定正确。

楼主:
我很赞同您的说法,那么表面硬度要求应该怎样要求呢?对相互啮合的小齿轮和大齿轮各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
表面硬度HRC58~62,相互啮合的小齿轮和大齿轮表面也应达到此硬度。

网友:
你要追求硬度可以看看《热处理手册》

网友:
“传动的动力是重载。它的热处理有哪些要求?”
重载为多少?渗碳热处理的层深要求是根据载荷的大小、齿轮的模数大小及工作条件等算出来的。

网友:
我公司用20CrMnTi制造的齿轮轴技术要求:渗碳淬火回火后表面硬度58-62HRC,心部33-45HRC,磨加工成品硬齿面化层深度为模数的0.2-0.3倍,对金相组织有严格要求。

网友(2009-12-01):
小齿轮务必要比大轮硬

否则 小齿轮坏的快

切记

网友:
渗碳层深,硬度。碳化物级别,残余奥氏体级别,芯部铁素体级别。

网友:
小齿轮齿面硬度应比大齿轮齿面硬度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