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磨床用电磁吸盘有标准吗?

楼主(2009-02-22):
请教行家
电磁吸盘有磁场标准吗?因为我买的平面磨床吸力很差.但是又没有标准和办法来检测.非常感谢!!!!

网友:
下面的电磁线圈不好了吧,重新买个吧,你测完了不好还不是要买?

网友:
细目磁盘要好些!

网友:
磁盘说明书上有标明吸磁カ,参考厂家规格型号而选定。不能安全生产,检测合格又有何用?

楼主:
我买的是新磨床啊.

网友:
楼主买的什么平面磨?最大加工范围多大?价格?

网友:
dian

你的吸盘我感觉还是有质量问题你先叫电工检测一下电源正常不如果电压正常我建议你还是换吸盘不处理话容易出事故一般检测你那个钳子吸在上面你拽不来就可以要不就是工件下面不平但主要是吸盘质量有问题还是多的

网友:
老维修

对了忘了说了一般吸盘电压是110伏的你检测一下电压够不那个吸盘一般不好维修是全封闭的

网友:
较溥的工件也是吸力很差的。

网友:
1、测量对地电阻(绝缘)和线圈电阻,一般在60-120欧姆。
2、测量到吸铁台面线圈上的直流电压(一般为DC110V,也有127V和220V的)以及整流桥、输入交流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2009-04-02):
电磁吸盘的吸力不但与电磁吸盘本身设计参数有关,还与工件的形状,主要是厚度,与磁极接合的工件表面质量,工件的材质有关,对于薄,小的工件,一般用细目极磁盘,所以普通吸盘加工小工件有时需加过磁块增加吸力。

网友(2009-05-14):
平面磨床用吸盘有标准,目前国内由山东一家研究所和几个吸盘制作单位共同制定的标准,有外资企业用的是Jis标准,大致是每平方厘米平均吸力大于8kgf或80N,有专业的测量工具。另外吸盘的吸力与工件的厚度有关系,工件太薄,有部分磁力线穿透工件,相当于损失了部分吸力,与工件厚薄有曲线图,一般工件大于10毫米没有什么问题。如有其它问题,可进一步探讨log_sz@163.com

网友:
小手摇磨床一般用永磁比较好,吸力在10-12公斤/平方厘米左右,大水磨用电磁,吸力是靠变阻器来控制大小的,没有严格规定吸力多大吧,一般看电磁盘的本身结构性能以及材质吧

网友(2009-07-11):
请问:我厂的平面磨床老烧变压器线圈,为什么?好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