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缩臂叉装车发展及技术特点

楼主(2009-02-22):
受目前经济危机影响,工程机械市场低迷,建筑行业有一个被称为“瑞士军刀”的机械在销售市场上却能保持小幅增长。
Delta Power Tech在欧美一直为各厂家做这种机械的电气液压系统配套设计,最近受到不少国内厂家的关注。不少厂家在去年BAUMA展已经展出样机。在这里希望网友分享经验感受,并共同关注它在国内的成长和发展。
这种被建筑行业称为瑞士军刀的是伸缩臂多功能车又叫直臂叉装车TELEHANDLER 或TELESCOPE TOOL HANDLER。在过去的两年半中,瑞士军刀-直臂叉装车在欧美市场上是发展最快的机械。瑞士军刀在已成为建筑工地的最喜欢的明星,由于它的多种功能,建筑工地上80%的活都让它包了,它最早进入工地将各种供料送入指定场地,将工人从高空送至地面后又是最迟离开工地,真可谓“早起晚归”,这样的好劳力真是承包商的至爱,“周扒皮们”可高枕无忧再也无需捅鸡窝了叫早了。

楼主:
欧洲设计型的伸缩臂叉装车

欧洲设计型的叉装车引人注目,行走采用装载机的功力换挡变速箱或变速箱加液压马达,转向方式与高空作业车类似,四轮驱动,四轮转向,可以实现蟹行和原地转向。其“鹅头式”工装具灵活,可以换装多种工具,类似山猫的滑移装载机工装具,例如,叉车的叉板,装载机的铲斗,液压钻,液压锤,液压钳等。最近CASE, MANITOU等将随车起重机和高空作业车的功能整合在该机械中,其驾驶室的仪表板上有水温,燃油油压,油位,转速,车速,与汽车司机室已无二样。操作人员可以在车外或高空平台上采用无线遥控或总线遥控可以实现重物吊装和高空平台的控制。
卡特的TH225极具代表性,重量:4.9吨,载重:2.5吨  升高:5.58米。发动机侧转,伸缩臂在司机室视窗下方,重心低,行走时视野好。84HP马力的发动机不但可以满足高速行走,也可满足多功能工装具的工作要求。

楼主:
美国设计性的伸缩臂叉装车

美国设计性的叉装车以简单耐用在过去两年前一直独占南美市场。“拿得起,放得下”为宗旨,不注重太多功能,因为无需考虑工装具,则动臂的扭矩和侧向力较弱,甚至司机室多是简易保护框架。Gehl公司的TS519正是考虑到美国市场简单耐用的特点,结构简单重量轻。重量:4.5吨,载重:2.5吨,升高:5.81米。液压系统由液控改为电液比例控制,液压部件安装与司机室前部,移动定位准确效率高,司机室空间宽大舒适。虽然美国经济危机市场低迷,但是Gehl公司的RS5-19在美国市场仍有小幅增长。正是由于这种机械的多功能性,新用户在采购机械时更愿意考虑这种多功能机械以减少购置成本。

网友:
是一种好东西,国内可有厂家在干或者开发此种机械

楼主:
叉装车的灵活多样

提起BOBCAT大家都知道,是生产滑移装载机的厂家。在2007年开始在原有滑移装载机的基础上,集中了滑移装载机多种工装具的优点,吸取了铰接装载机和目前叉装车的优点,开发了第四代V417伸缩臂多工装叉装车,外形尺寸与最大性滑移装载机类似,装载量等同与相同尺寸的装载机。重量:4.4吨,载重:2吨,提升高度:5.1米。其特点有两种换装工装具,传统机械工装具和Bob-tach 快换工装具,可以与滑移装载机的所有工具换装。

楼主:
伸缩臂叉装车的装载机功能

伸缩臂叉装车是近年倍受建筑行业欢迎的多功能的工程机械,四轮驱动,三种转向,蟹行,前轮转向,原地360°转向,工装具快速换装多种机具,几乎可以满足工地的所有要求。

装载机功能:
快速工装具可以换装铲斗,具备水平起升,快速倾翻,比普通装载机效率高,速度快,铲的高,铲的远。

楼主:
伸缩臂叉装车的起重机功能

伸缩臂叉装车是近年倍受建筑行业欢迎的多功能的工程机械,四轮驱动,三种转向,蟹行,前轮转向,原地360°转向,工装具 快速换装多种机具,几乎可以满足工地的所有要求。
起重机功能:
快速工装具可以换装装有绞车额起重机的吊臂,配置前部支腿和力矩限制器,可以满足工地的材料搬运吊装。近来大型起重机厂也加入了伸缩臂叉装车的行列,这类叉装车保留了起重机的特点,四组水平垂直支腿,旋转转盘和力矩限制器,但司机室却合二为一。若配上无线遥控系统,还可以在高层楼面上进行吊装作业。

楼主:
伸缩臂叉装车的高空作业平台功能

伸缩臂叉装车是近年倍受建筑行业欢迎的多功能的工程机械,四轮驱动,三种转向,蟹行,前轮转向,原地360°转向,工装具 快速换装多种机具,几乎可以满足工地的所有要求。
高空作业平台功能:
快速工装具可以换装高空作业平台,配置前部支腿和力矩限制器,可以满足高空作业,工地人员送达,材料吊装。近来大型起重机厂也加入了伸缩臂叉装车的行列,这类叉装车保留了起重机的特点,四组水平垂直支腿,旋转转盘和力矩限制器,但司机室却合二为一。若配上数码线控遥控系统或无线遥控系统,可以在工作斗高空作业。

网友:
伸缩臂叉车在欧洲很流行,但是亚洲市场不一定会普遍接受这种产品,一个是目前中国的用户用不起(我给东北一个港口做过产品介绍,当时说出来价格那个老总情不自禁的说了句粗口“太他妈的贵了”);二是它的功能虽然很多,但是在中国未必实用,比如说它的高空装载功能,中国用户用很便宜的汽车起重机就能解决,只是操作上的问题;而且它的装载能力又比装载机差了不止一点,从结构上就可以看出来;三是那些多功能附件价格惊人,跟滑移的情况差不多,一个很简单的不带液压结构的多功能铲斗,居然要10万左右,这个很容易让客户产生心理抵触。
总之,伸缩臂叉车这个产品有一定的技术及应用优势,但是在中国要推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楼主:
伸缩臂叉装车“瑞士军刀”的五十般兵器,见附件。

楼主:
伸缩臂叉装车--瑞士军刀的五十般兵器

伸缩臂叉装车--瑞士军刀的五十般兵器

楼主(2009-04-18):
从伸缩臂叉装车的发展看其市场定位

近年来伸缩臂叉装车成为工程机械的销售状元。国内不少厂家开始研制,去年上海BAUMA国际工程机械展看到国内厂家,如:徐工,上海大腾,湖南山河智能。其它未参展的公司如:四川长起是最早开发该产品的厂家,还有上海嘉丰机械有限公司。
目前国内定位开发的是越野直臂叉装车,使用装载机和叉车为平台,利用叉车的换装工具头。
而国外最新直臂多功能叉装车是上车可以旋转的,使用汽车底盘为平台,将汽车驾驶室和起重机司机室合二为一,汽车变成工程车。TELEX,GENIE的最有代表性。除了伸缩臂插装,铲斗等功能外,由于360回转,又增加了卷杨吊机,高空作业车的功能,性价比大大提升。
前者的特点如下:
1,行走机构有两种:(1)采用国外的静液压泵马达和高低速变速箱,(2)改造原有装载机和叉车的动力换档变速箱,将原有机械减压手动换档或机械减压电磁换档升级改造,提供其行走微动控制功能。
2,工作机构采用负载感应比例多路阀,由于有同步工作要求,多采用负载感应的比例多路阀,但手动机械拉杆的较多,
后者特点如下:
1,行走采用原有汽车底盘的结构,采用液压反馈比例减压阀来改造原有变速箱,
2,工作机构与前者相同,采用负载感应比例多路换向阀,多采用电液比例的
3,电子控制器除了电液比例常规控制功能外,还包括整机分工况节能控制,自动换档控制,力矩安全保护,菜单式调整诊断,总线接口便于司机室360度旋转的要求,采用电子液压回转接头实现液压油管油路和电缆电路的上下车传递。

网友(2010-01-13):
英德康先生:
      您好,如何联系你呢?

网友(点评):
本人郑卫平,公司电话010 64420864,邮箱:weiping@indcom.com.cn

网友(2012-03-25):
英德康先生:
你好!可有更全面的?

楼主(2014-03-27):
我公司是做伸缩臂插装车的电液系统配套的,典型的是美国GENIE的回转式插装车,该车型的详细资料或手册可在TELEX网站或GENIE网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