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了一台打螺丝机,螺丝总是打斜,或打烂牙---请教

楼主(2009-02-22):
刚做了一台打螺丝机,结果很不顺。螺丝总是打斜,要不就是打烂牙。请教各路高手。
1,是用风批打螺丝好还是用其它的设备打好比如说攻牙机或钻床之类的?我现在是用钻床。
2,风批的转速和下降的速度是否有影响?
3,螺丝的输送用什么方式好?
螺丝是M7的高度10MM

网友:
螺丝都是分2步打的,一台冷墩机成型 一台搓丝机搓牙

楼主:
我是说锁螺丝的问题,LS的朋友可能有点误会

网友:
把螺丝拧到孔里去?
可能导向不好歪了

网友:
楼主,我看了你的标题也是觉得你是在说加工螺栓上的螺纹时有问题。
看了图片和文字说明后才知道你是说装配螺栓时有问题。
拧螺栓时,是必须得将螺栓拧正后螺栓才会很顺的拧进去的。
用钻床能保证螺栓与螺栓孔中心轴垂直不倾斜,中心轴同轴才行。
你试试先用手拧进去一两个牙才用别的拧进去看看。

网友:
这个不管怎样都会有点烂牙的,但看比例是多少,用钻床肯定比风批差,风批有个扭力调节,不会打坏掉的,另外一个烂牙的原因就是没放正,加上钻床力大,才会产生这个问题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风批下降的速度和转速比例有影响吗?
还有风批下降时是否要带有缓冲更好一点呢

网友:
肯定有缓冲的,不然就会有问题了,我有这个的图片,不过要找找,找到给你发一个过来

网友:
看到后面有一个胶吧,就是用来缓冲的,其余图片供参考

网友A:
请问楼上的,螺丝是用什么方法从振动盘送过去机头部的?
压缩空气气吹过去??

网友:
用钻床肯定比风批差,风批有个扭力调节,不会打坏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上的,螺丝是用什么方法从振动盘送过去机头部的?
压缩空气气吹过去??

是的,用气吹的

楼主:
图片上的螺丝机,只适合打有头的螺丝,
那个螺丝嘴的结构有吗?可以上个图吗?我一直想自已做一个。
螺丝是分配后用气吹进去的吧。我没见过实物,

网友:
首先要设计一个定位块,将零件进行定位;另外要将风批固定,使其只能上下运动,将风批与零件螺钉孔的中心调好,同时调整风批的扭矩到合适的数值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要求高的话,可以加一个自动送螺钉的装置(正如前面图片中所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上的螺丝机,只适合打有头的螺丝,
那个螺丝嘴的结构有吗?可以上个图吗?我一直想自已做一个。
螺丝是分配后用气吹进去的吧。我没见过实物,

是的,是有头的,但你那种也是可以的,就是两个半圆夹住而已,而风吹螺丝过来

楼主:
但是没头的容易掉头呀,吹下去的时候

网友(2009-04-27):
弄个导向试一下

网友:
没接触过,不清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