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设计制造了一台输送线,但是皮带经常跑偏---请教

楼主(2009-02-22):
最近设计制造了一台输送线,但是皮带经常跑偏,经检验皮带接口很正。请问各位如何调整,能使皮带比较稳定,不易跑偏?

谢谢!

网友:
把皮带轮两边车成锥形

网友(2009-04-02):
皮带跑偏的原因很多,你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你这是平带输送吗?可以把辊轮中间弧形凸起啊;另一种就是平带两边粘V形带啊,沿着V形槽就跑不偏了。

网友:
我做的物料混合泵也是,后来我看了一下,是两个皮带轮上的槽没对上,最好再中间再加个张紧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