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突然快进跟共进速度一样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2-22):
铣床突然快进跟共进速度一样了 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

楼主:
有没有懂行的大哥大姐帮忙解决下哈

楼主:
会不会是铣床走刀快进离合器坏了啊  谁知道这离合器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一般情况是离合器粘连,离合器调整间隙过小,离合器接触器粘连等情况,清查对。

网友:
也就是说没有快进啦,是吧。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1:供电部件熔断器或是整流二极管坏掉致使电磁离合器无法工作。
2:快速机动部件电磁离合器坏掉使机床无法快进,离合器的位置间隙变大或是坎牙坏掉。
3:如果是机械式的那么或许是滑块的滚轮轴坏掉,或是滚轮磨损。打开侧盖可以看见的。
以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一而同。

楼主:
是离合器控制线脱落了

网友:
laoweixiu

楼主你的铣床是老式的还是新式的老式的一般是电器问题电磁铁突然吸合还有断面齿轮断面出现斜面使在走刀时候突然把摩擦片一面推紧还有快进限位螺母松动   如果是新式的就是安全离合器打滑把摩擦片推向快进那边调整一下安全离合器就可以

网友(2009-05-12):
应该是离合器脱不开,清洗一下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