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会出现这种故障吗?

楼主(2009-02-22):
举个例子如:电机无法启动或者启动无力。我认为有一种可能就是某一条电机线圈因某种原因变薄,最后导致过热烧断,最后缺相烧毁,造成无法启动。我对电机不是很了解,从理论感觉有可能,且可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罕见,从来没见过。大家认为有没有这种可能。大家也没有见过。

网友:
电机出现这种故障是常有的,能启动,但发出的声音很大,无力,解体检查是定子线圈三相中的一相中的一把或两把以上的线圈发生匝间短路,在这种情况下如继续使用的话,最终因缺相而烧毁.

网友:
见过,是这样的。

网友:
无法启动:一般是外围问题。现在好的设备电机都配保护器。
启动无力:就我好几年工作来看,都没发现过。

网友:
如果是三相电机多数是电源缺相。

网友:
电机最难判断的故障是断条,

网友(2010-01-10):
有过  是接触器坏了

网友:
电磁开关的问题

网友:
这应该说是常见病 线路断一条 控制电源接着不好 锭子线圈三相损坏一相 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严格来说就是缺相 长时间使用就烧毁整台电机 更严重的烧坏控制设备 保护装置不好的 还会烧到变压器

网友:
电机缺相是一个可能,还有控制部分不匹配也有可能。

网友(2010-04-07):
呵呵  可能是接触器坏了

网友:
一般都是缺相 是不是轴承有卡现象

网友:
应该讲不是使用中变薄了,是在制作中绝缘漆涂层不能保证一致或者接点(线圈内部)由薄弱环节,导致该部位最先被击穿,从而造成电机缺相运转或启动无力,外部保护失灵,或来不及保护,电机烧毁。但这只是可能原因之一,进线电源缺相同样会引起缺相烧毁。但这个时候如果外部保护及时跳闸,一般就只有一个爆点。这种情况,就是电机质量原因。

网友(2011-01-05):
是否与机械活动部分有关系?比如卡轴承什么的

网友:
不   错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为什么长度不符合呢???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三相缺相是比较常见的故障

网友(2013-03-20):
分析正确,长发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