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纹度如何避免产生?

楼主(2009-02-23):
各位大大:
               讨教!
               长久以来波纹度超差一直产生,设备调整后就消除。如何可以一劳永逸?

网友:
还是和加工设备有关,调整设备就是一劳永逸

网友:
设备工装调整,砂轮的选择,经验,别无他法。

楼主:
感谢两位老大!

网友:
以前也有碰到过,我们以前做的是直线导轨和滑块,一直有波纹,有两种,一个是像鱼纹,令一个是砂轮切线方向的,砂轮切线方向的好解决,选砂轮的时候看颗粒,鱼纹的根据我那台设备是因为换向的时候,工作台换向速度冲击大,还有就是砂轮装在砂轮干上间隙大,每次进给的时候产生位移,导致每次磨削时候和加工表面平行度保证不了,
放慢工作台的速速,减小磨削进给量,效果会好很多,基本上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