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铣床如何铣圆弧?

楼主(2009-02-23):
普通数显铣床如何铣圆弧和半圆,也就是如何使用铣床上的数显尺的操作。我的铣床只带数显尺和普通立铣差不多。& |9 j: a) K( O
谢谢!

网友:
看数显的说明书,上面有教你如何设置圆弧的。

网友:
速度太慢,效果也不是很好

网友(2011-12-28):
还是直接用数控铣吧。 用普通铣效果差· 效率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