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轴承温升的公式或方法---请教

楼主(2009-02-23):
请问:有没有在设计时,计算轴承温升的公式或方法?

谢谢!

网友:
你是计算滚动轴承还是滑动轴承?

楼主:
计算滚动轴承的温升,

网友(2009-04-01):
如果是滑动轴承的温升,还可以参考下。

网友:
是不是不同的工况条件下~~调整的系数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