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轴的刚度?

楼主(2009-02-23):
如果轴的尺寸和材料不变,有什么热处理办法可以提高轴的刚度?

谢谢!

网友:
从结构上想办法

网友:
个人认为若有轴承支撑的话,轴承布置方式也需要注意,
拿深沟球轴承举例,两轴承对心和背向时对结构的刚度影响是不一样的.

网友:
材料和尺寸不变,只通过热处理是不能提高刚度的

网友:
什么材料?

网友:
如果轴的尺寸和材料不变,调质和淬火可以提高轴的刚度

网友:
进行等强度截面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结构是变不了了,死板的,涉及到安全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40Cr,调质到多少为宜?调质硬度大则易脆断,这个脆断的硬度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听大部分人说是可以的,不过权威人士说不行,我不是机械专业出身,请教大家了,40CR材料通过调质能否提高轴的刚度?如果可以的话,硬度多少为宜?

网友:
40Gr 淬火温度 850℃,200℃ 回火后硬度 51 HRC。

网友:
如果轴的尺寸和材料不变,调质和淬火不能提高轴的刚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都搞不清楚了,大侠们的回答有的是直接相反的,你能否解释一下你的观点?

楼主:
我们是输出轴,HRC51都可以用作齿轮了,强度怕是不够,太脆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需要此轴的刚度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轴的硬度到什么程度,不同的 硬度值对应不同 的抗拉强度 和AKv ,一般40Cr轴经调质后的硬度在HRC25-28 ,如果要再高,就需做冲击试验测定AKv,常规热处理方式是调质+感应淬火,心部有韧性,表面耐磨,另外表面硬化层硬度及层深如果得当,也能提高整根轴的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E:

高手之见,谢谢

网友:
设计时对轴的刚度进行校验.

网友:
常识性的错误!很多人常犯的错,包括很多老工程师也常犯这个错误
金属材料的刚度材料取决于它的弹性模量,而弹性模量又主要取决于结合键的本性和原子间的结合力,成分和组织与热处理对它影响不大,所以说它是一个对组织不敏感的性能指标,这是弹性模量在性能上的主要特点。改变材料的成分和组织会对材料的强度(如屈服强度、抗拉强度)有显著影响,但对材料的刚度影响不大。从大的范围说,材料的弹性模量首先决定于结合键。共价键结合的材料弹性模量最高,所以象SiC,Si3N4陶瓷材料和碳纤维的复合材料有很高的弹性模量。而主要依靠分子键结合的高分子,由于键力弱其弹性模量最低。金属键有较强的键力,材料容易塑性变形,其弹性模量适中,但由于各种金属原子结合力的不同,也会有很大的差别,例如铁(钢)的弹性模量为210GPa,是铝(铝合金)的三倍(EAl≈70GPa),而钨的弹性模量又是铁的两倍(Ew≈70GPa)。弹性模量是和材料的熔点成正比的,越是难熔的材料弹性模量也越高。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哦,原来是这样,听有的人是这样说过,那为什么电机输出轴还要调质呢,而且还要有一个合适的硬度值?比如我们要HRC22-26,只是为了提高强度和降低内部应力?

网友(2009-05-26):
刚度更多是与零件的截面尺寸相关,与材料的状态关系不大。学习机械或其它工科的学生,在学习机械设计之前通常有一门先修课程:材料力学。对各种不同的截面形状及其对刚性(度)的影响,已经可以进行详细的计算了。现代计算机模拟技术更是将此进一步细化。所以刚度的问题应更多的在设计上想办法。正如枯藤先生所言,高熔点的钨,也仅比铁高二倍。但其材料的使用性能和造价可能相差极大;若在零件截面上动点小脑筋,刚度可提高N倍,须知这些参数(截面模量)与尺寸的关系是三次方,四次方的。这样说,不知说清楚了没有?

网友:
圆轴主要是受扭矩作用.刚度用单位长度扭转角表示θ=Mx/GIp.
从公式看从两个方面着手1.改变切变模量2.改变极贯性矩.热处理能不能改变后一项.对切变模量热处理能不能改变我也不大清楚,不过感觉应该有影响.
我不是学机械的,以上都是自学的,提供的建议仅供参考,不保证正确性.

网友:
补充.可以肯定热处理不能改变极贯性矩,级贯性矩只和截面有关.哪位大师讲讲切变模量和金相组织有无关系(最好能说明参考资料出处,以让我们信服)

网友:
能提高硬度和强度是可以的,但是提高刚度?似乎不行吧。

网友(2009-09-14):
资料中介绍,弹性模量与材料有关,与热处理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