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时是断屑好还是卷屑好?

楼主(2009-02-23):
本人在讨论经济数控车床外形钣金时,认为要求断屑,这样便于断的铁屑直接落入排屑器内;但有人认为车床卷屑好,这样只要人工直接用铁钩直接把卷的铁屑钩入铁屑箱内,就行了,同时可以省掉排屑器。
本人拿不定主意,特上来向大家请教:在什么情况下卷屑好,而在什么情况下断屑好?

网友:
不论是卷还是断屑,肯定都需要排屑器的。卷屑是不可能一直卷到底的啊,总会有长短不一的卷屑,而且各种刀具加工出来的铁屑也不一样,有断屑好的也有断屑不好的刀具。

网友:
该断的断,该连的连,看需要确定实际生产

网友:
车床加工时是断屑好

网友A:
当楼主可以随意稳定控制加工中的的断屑或者卷屑,无论使用那种方式都是最优秀的!

网友:
短学比较好

网友:
断屑容易产生震动,有些高质量要求的场合是不合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楼主可以随意稳定控制加工中的的断屑或者卷屑,无论使用那种方式都是最优秀的!

 只要不缠着就好.

网友:
断的好,吃刀量大容易卷

网友:
无论是断屑还是卷屑,都不是很容易控制的。涉及到的地方太多了。
切屑的形状与材料、吃刀量、走刀量、加工的方向、速度、刀具角度和形状等都有关系。
一般来说,最理想的切屑是100长左右的螺旋型切屑。

网友:
断削是最理想的。

网友:
一人开一台机床,希望卷削,便于清理铁销。一人开多台机床,希望断削。

网友(点评):
前辈很有经验

网友:
这个没什么定论的,当然最主要考虑的是零件的材料和加工的精度,而对于断写还是卷些,只是次要问题

网友:
还是卷屑好,那样车刀磨得好

网友:
理论上是断削好,但很不容易达到理想的断削

网友:
材料不同,切屑也会有差别的

网友:
还是断屑的好。。比较好处理~

网友(2009-04-11):
两种出屑形式,对刀具、散热等,是有一些区别的。细微地说,与卷屑相对比,断屑会把对更多些的能量,施放在刀具上。这就是常说的,所谓卷屑更利于散热的理由。再有就是,卷屑切屑应该会比断屑切屑工作平稳。

网友:
总体来说当然是断屑好了,但是也要看主要的工件了。

网友:
当然是断屑好!但切断,挑螺纹,钻眼不需要断屑

网友:
自己磨的刀要断或卷时,磨出屑槽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
在机械加工中最希望得到的铁屑状态是断屑。
卷屑容易将工件的已加工表面划伤,影响工件的表面加工精度,而且卷屑容易将手划伤,对人对工件都不好
在刀具方面,你仔细观察,不管是车刀,还是钻头,不管是手磨的还是买回来的机夹刀片,都是磨有断屑槽的,为的就是断屑

网友:
学习下! 这下子明白了!

网友:
同意十楼的观点,断的好,吃刀量大容易卷

网友:
要根据車的是什麼材質,生鐵的就容易斷是絕對的.熟鈇就有可能卷屑也可能會斷.還要看你的車刀是不是很鋒利.哈哈.都有很多說法,嘿嘿.

网友:
数控加工时断屑好

网友(2009-07-23):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无所谓好坏!

网友:
断屑还是卷屑好? 这个和材料和刀具有关。 不是说今天我想断屑就断屑 明天我想卷屑就卷屑

网友:
有愿意卷屑的吗?很长很长不断咋办?

网友:
当然应该断屑,因为车工技术在于磨刀,刀角度不好才不断屑.不断屑很容易损坏刀具的.

网友:
一般粗加工的时候吃刀量、进给量大,最好是断屑好,刀具上磨出断屑曹。精加工的时候由于吃刀量较小,一般会产生丝状的铁屑,不容易形成断屑!

网友:
封闭式机床(主要指数控车了)断屑好,易清理和排屑,也较安全,
普车就要适当的卷屑了.因为碎屑会飞溅伤人

网友:
在数控上, 我一般都是断屑,进刀量不大,走刀快。

普车上,我要求尽量卷屑。

网友(2009-09-04):
效率高就好

网友:
一线搞加工的,都希望断屑好,要是卷屑的刀具没磨好缠到工件上,飞出来会伤人的。
当然按照俺念书那会书上的要求,各个断屑都有各自的好处,咱们按照实际加工来。

网友:
不好说,这主要是看工件的要求

网友:
理论上来说是断好,而且理论上都可以做到,但加工一个零件这都是次要的,关件是做出合格的东西,断还是卷涉及的方面太多,这点大家都是清楚的.

网友:
断屑好的好,因为有利于加工,也不会对加工表面造成伤痕

网友:
卷不如断好

网友:
当楼主可以随意稳定控制加工中的的断屑或者卷屑,无论使用那种方式都是最优秀的!
引用 网友A: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我觉得楼主要是单一的询问是断屑好还是卷屑好,这很难回答,这得看你加工的材料材质,比方说你的钣金是韧性和粘度高的不锈钢那肯定是卷屑,如果是一些材质类似易切削钢或者碳钢的钣金肯定是断屑。
其次不同材质的刀具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还有很多因素比如进刀量,切削速度,甚至冷却方式。

网友:
很难回答,粗车可以断屑,精车就不行啦

网友(2012-08-16):
这个与材料也有关系的呢,一下说不了哪个好,要自动化程度高点,把人解放出来,可以让员工集中更多的精力在加工上,可以做出更好的产品,投资个排屑器增加的成本跟产出更好的产品所带来的效益,楼主可以自己衡量一下,觉得值还是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缠着就好.

顶下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还是断屑的好,我在实际加工中发现连屑容易缠在刀具上,不便于下一个产品的加工或者影响下个产品的外观。

网友:
加工软 材质 想让它断销有困难  加工硬材质(轧辊)  想让它卷销也困难   铸铁件和钢件不一样   卷销  断销  需要根据材质不同而定。

网友:
断屑,卷屑,不断不卷,各有优缺点,根据加工情况吧

网友:
卷的断屑是最好的!一般机夹刀也是这种出屑,一是方便清理,二是不占空间,三是不会划伤工伤,好处有很多!

网友:
卷屑容易缠在刀具上进而损伤加工表面,但是感觉一般精加工时都会是卷屑的。

网友:
相对来说卷削是比较好的,切削过程比较平稳,段削的话每断一下都会震动一次刀头容易裂,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卷削弄不好了容易烫伤,利与弊还得看是什么材质的,软一点的适合于转速慢吃刀大走刀快卷削,硬一点的适合于转速快吃到小走刀慢段削,自己掌握吧

网友:
视情况而定

网友:
肯定要排屑器,如果加工碎性材质的工件,那又如何处理,用铁钩只能是一个方面,还有很多方面的东西要考虑。

网友:
看情况,一般来说在精加工时若铁屑不断就会刮伤加工面,影响加工质量!

网友:
绝对是断屑好啊~从我们从事刀具的来看,断屑对于刀片的寿命绝对有保证!

网友:
看材料,看材料

网友(2012-10-09):
看情况'一般断削'切槽和螺纹还是不断好'

网友:
烟仔屑好       挣钱多的就更好哈

网友:
断屑好啦。

网友:
断屑比较好,长屑缠刀容易发生危险,刀子进刀时清理也很是麻烦,但是45°刀就是不大好搞啊!

网友:
大多数情况下是断屑好。

网友:
这种要分情况的吧

网友:
好无疑问车加工断削比卷削好

网友:
仁者见仁,LZ还是自己试试

网友:
一能一概而论,就像楼上讨论的,针对不同的加工情况,应该有不同控制方法,当你需要某种断屑方式时,就能通过调整优化,达到预想的效果,那才是最好的,: ^$ n  `; c) b% L! g
现在有好多的从业人员,都喜欢无论何种情况,都希望得到C型屑,其实没必要的,

网友:
关键看材料性能,淬硬性好的材料想卷削也卷不来啊!

网友:
断屑的好,以前我们有工人出的卷屑直接钻进裤子里去了

网友:
这是根据刀片的断削槽定的,和线速度也有关系

网友:
断屑好点吧!用手去搞不太安全的。

网友(2013-12-23):
现在很多车床,采用自动上下料,必须要求断屑,参数、刀具、切削液都用上,能否保证100%断屑?

网友:
可控制的短卷屑最好,不过精加工时一般断不了,还有就是铝加工也断不了

网友:
要是断屑能保证加工精度那就断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