劈柴刀刀具每年出货要上万,如何加工比较经济?

楼主(2009-02-23):
木工机械用的劈柴刀刀具的加工工艺,如何实现比较经济?

我想知道用什么方式先把这个刀板 裁成  350*150*30毫米的小板 '材料是45#钢
这个产品每年出货要上万台的话,用比较经济的方式是什么工艺
如果是用线切割成本就太贵了  下边那个尖角如何生成  可否
直接热轧成型  还是用铣床加工  还是用锻打成型好呢?
这个零件就相当于斧头使用,是用在劈柴用的
外形的公差在0.1范围你就可以    另外热处理到 HR50大概是多少钱一公斤?
请高手们给策划一下

网友:
不磨一下,怎么也对不起“刀”这名字吧?
350*150*30? 不算小板吧?--太厚了!
建议锻件、热处理、修磨。
不知对否?

网友:
2楼说的没错。好的锻工连刀口也能锻的差不多,以减少下道工序的加工量。

网友:
用锻..但是你说的外形公差在0.1mm以内, 是不是过分了点? 氧化皮的厚度都不止

网友:
用温锻就没有氧化皮

网友:
做一个治具上大力铣加工,两刀搞点刀口,而具很标准,热处理大概9-10元一公斤。

网友:
好看点就锻,然后全部机加保证
一般的就锻,然后两面+刀锋机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