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轴:静平衡好则动平衡一定好吗?

楼主(2009-02-23):
曲轴:静平衡好则动平衡一定好吗?

网友:
没有线性关系,是两个概念,

网友:
如果是一对 力偶, 那么, 静平衡没问题,但是动平衡问题就大了

网友(点评):
你好,我不是很明白 ,能举例么?

网友:
串上曲轴上装的东西,动平衡比较好些
  我在二汽见的都是作动平衡。

楼主:
谁能说清什么情况下静平衡好动平衡不好,并说为什么。多谢

网友A:
比如,你们的曲轴,静平衡好,但动平衡基本都不好.所以,你们车间里在磨床后面有好几台动平衡机.
首先,静平衡并不能保证质心绝对在轴线上,哪怕是微小的误差在转速提高到一定程度就会被不允许.
同时,不平衡质量不在同一个平面内,因此它们还会产生一个力矩,使轴线发生挠曲,从而产生振动。
于是,做动平衡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没有对等关系,是两个概念,

网友:
你都知道分静平衡跟动平衡了,还提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举个例子,自行车轮盘和脚蹬子和连接件在一起,作为一个零件来说的话,静平衡很好,任意位置能停住,但动平衡肯定不行.如果单独一个轮盘的话,理想情况,动平衡和静平衡都应该是平衡的.

网友(点评):
形象,我理解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们的曲轴,静平衡好,但动平衡基本都不好.所以,你们车间里在磨床后面有好几台动平衡机.
首先,静平衡并不能保证质心绝对在轴线上,哪怕是微小的误差在转速提高到一定程度就会被不允许.
同时,不平衡质量不在同一 ...

第三条对我有帮助,谢谢

网友B:
简单点说,静平衡仅仅要求整个旋转体的重心在旋转轴线上就可以了,而动平衡则要求垂直于轴线的每个截面的重心都在旋转轴线上

网友:
动平衡好了,静平衡才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说,静平衡仅仅要求整个旋转体的重心在旋转轴线上就可以了,而动平衡则要求垂直于轴线的每个截面的重心都在旋转轴线上

 非常明白,谢谢

网友(2009-09-22):
静平衡对曲轴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
盘类件主要做静平衡,但长轴类件一定要做动平衡

网友(2011-03-09):
我是新手,积极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