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ANUC系统攻铝材2-6MM丝孔,怎样设置S,F参数?

楼主(2009-02-23):
请教
用FANUC系统攻铝材2-6MM丝孔,怎样设置S,F参数?

谢谢!

网友:
例:M6-6H 深15
钻头:略
N10 换刀;
N20 设定工件坐标
N30 G00 X_ Y_ M3 S500; 快速定位到螺纹孔上方,主轴转速500r/min
N40 应该是G43 Z5.H_;读取刀具长度补偿并定位在加工面上方5mm处
N50 G99 G84 Z-15.0 R5.F500; 攻丝循环,攻深15mm,返回到R平面(安全距离)上方5mm,进给率500mm/min
N50 X_ Y_;下一个
N70 X_ Y_;再下一个直到全部完成
因为丝攻材质不同,切削参数也会有所不同,最好根据刀具商推荐的切削参数来选用S和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