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机构涉及很多零件,直接用三维软件把机构方案画出来---请教

楼主(2009-02-23):
我是做机械设计的,一个机构涉及很多零件,如果我要直接用三维软件把机构方案画出来,应该怎么做呢?
不是很熟悉这个东西,画二维的一般先把方案弄好了拆零件,那三维的只能把零件都设计好再装配吗?
呵呵,没弄过真正的三维设计,请大家不要笑我这个菜鸟问题.

网友:
不一定啊
你可以用WAVE
这个的话可以先画好大概的布局
然后再根据实际往上贴一些零件
并且也能单独的生成文件!

参考这个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95446&extra=page%3D4

网友:
前一段时间,我们也用UG做了一个方案图,因为也是才接触,所以不太会用,

不过我想方案图,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不用把各个零件都画得十分详细.

我们画的时候只是把各个部件大体形状画出来,一定要有一定的比例,如果实在不行的画,你先用二维画出来,有了相应的尺寸,再画三维会比较好一点

楼主:
感谢楼上的两位大哥,那是不是也得先画一个草图出来呢?
也对的,起码有个概念先,三维上拆零件画方案没有二维那样便捷,楼上的是不是用UG装配里面的由上而上装配的概念来画?

网友:
可以用UG的草绘,先画二维的方案,由于是参数化的,基本形状对了就可了,以后改改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