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中风扇叶片的不同曲率螺旋曲线如何绘制?

楼主(2009-02-23):
sw练习过程中碰到这个问题,一时想不出该如何画,请教高人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直线为轮廓,螺旋线作为扫描路径,然后再切除出叶片的轮廓。

网友(2009-03-30):
平时工作没涉及到过类似涡轮叶片这类复杂曲面,我也试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