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怎么画转位凸轮?

楼主(2009-02-23):
转位凸轮在转位的时候,两个工作边怎么确定,要三个滚轮都贴的转位边,在转位的时候,装滚轮的转盘在转动一个角度,同时转位凸轮也在转。但图片上的转位凸轮只有一个滚轮在定位。这样转位时有可能有震动

网友:
好像槽轮机构吧?一种间歇式分度机构?

网友:
先画出GRAPH图,描述槽的轨迹;
& H/ W4 x/ G7 MVSS拉伸,用EVALGRAPH函数引用GRAPH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