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阶中心钻打孔床子震动大,是何原因?

楼主(2009-02-23):
小径3mm,大径8mm,台阶长0.3mm,打孔转速1500r/s,只打2mm的沉孔,刀具材料硬质合金,加工材料45钢,有时崩掉,特别的是打孔震动大,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哪位师傅说说原因!

网友:
兄弟!是什么刀具呀?中心站吗?是哪个部位0.3mm,工件什么材料?
测量了刀具安装跳动吗?零件没问题的话,刀具的安装就是问题了。

网友:
你用什么设备打的?

网友A:
打孔转速1500r/s,太快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孔转速1500r/s,太快了吧

1500r/s不算快,是工件伸出太长和尾座中心不对,很小的问题.

网友:
刀具太长,速度,进给的要适当。慢慢感觉吧!

网友:
刀具长度没说.
工件的表面是平面还是斜面?
工件是否为薄壁件?
进给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