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的抗剪强度是多少?

楼主(2009-02-23):
有人知道铁的抗剪强度是多少吗?还有铜和铝的,,,,

网友:
普通的SPCC的应该是38,铜有各种规格,铝也是有多种规格的要确定抗剪强度就先要确定材料

网友:
钢板一般按其极限强度的0.8倍计算。铜和铝的不清楚。

网友(2009-08-19):
回复 网友A:

不用极限强度吧,用抗拉强度就可以了,抗拉强度很容易找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