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不耐磨---请教

楼主(2009-02-23):
今天加工4个外径220,内孔135,长度180的45号钢,调质30至35度.车内孔时一刀或两刀到头就磨损,快到底时就发震.第一件就报废,车刀后头就发震很厉害.材料就好几百.郁闷.在6140上车,转速180.走刀0.15.刀头是726.刀杆粗40.你们说用什么刀头好,还是有没有哪里可以改进可以把这工件做好..

网友:
好几百的材料用的是什么刀具呀?

网友:
没看清,是726 ,应该是个国内的大牌。
修磨的是什么角度呢?

网友:
726刀头?是什么东西?车到后头发震,肯定是受力不均匀阻力大了撒,受力不均匀阻力大了,照你说的话这情况多半是刀已经磨损了不锋利了撒
不过我实在搞不清楚726是啥?

网友:
726?好像是焊接刀具的材料。具体没研究过,要是还研究焊接刀具,不要说老板,工人都会骂死人。
焊接的刀具修磨是关键了(前提还要是材料选择正确)。

楼主:
726是刀头型号.发震是刀头磨损造成的

楼主:
还有就是刚车的时候好的,车到后头才发震

网友:
建议刀杆再做粗点,反正内孔有哪么大,50以上都行,再就改用好点的刀粒。

网友A:
刀磨的不好,估计是太锋利
建议减小前后角,加大主副偏角,加切削液

网友B:
刀具没选对

楼主,你是不是没有选对刀具,因为你加工的是普通的#45钢,很多客户都在做,遇到的问题也各种各样,但是像你说的情况很少。推荐选用硬质合金的涂层刀片,刀杆最好也是硬质合金的,至少也要是淬火的钢。依照厂家推荐的切削参数,然后再选合适的。

网友:
还有你的刀是自己磨的,还是购买的,不妨试下进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磨的不好,估计是太锋利
建议减小前后角,加大主副偏角,加切削液

加了切削液,大概刀具是太锋利了,不过不锋利更快磨损,没有了有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不是没有选对刀具,因为你加工的是普通的#45钢,很多客户都在做,遇到的问题也各种各样,但是像你说的情况很少。推荐选用硬质合金的涂层刀片,刀杆最好也是硬质合金的,至少也要是淬火的钢。依照厂家推荐的 ...

小件的不会的,就是这大件的,

网友:
刀具太锋利容易刀尖破损,然后破损带来磨损,改下刀具角度,再用油石修修锋刃.
有条件还是换标准刀,只要选好型,装上就能干,马上就能好

网友:
你好啊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硬质合金切削刀具得 不知道能来能帮上你的忙

楼主:
不是刀杆问题,是刀头问题

网友C:
加工机床没选对

726这种刀一般是用来加工合金钢,工具钢,淬硬的工件,我就用它来加工过,C合金,钨钢,还有一种不知是什么材料,很耐腐蚀,很耐磨的模具,但我就从未试过在刀上开槽,这种刀太脆,和YH1 YS8 798都差不多,用来加工45#钢我就没试过,我个人认为45#钢调质后是硬了,但是它还是不容易断屑的,不开槽难车,开槽刀又太脆.我加工调质的45#钢一直都是用YT15的.虽然不太耐用,还算可以,具体看你的要求和加工的量.
    1)  我建议你还是在立车上加工吧,我认为这样解决了问题的80%了,立车可以很好的避免工件的震动,立车的刀座也要比6140的刀座刚性好,内孔135,长度180 ,刀杆40,不太好说是不是刀杆不够大,刀杆震动很可能是工件震动传导过去的.用立车还是震才是刀杆的问题.
    2)  调过质的45#钢不会变成不锈钢,钛合金,它还是45#钢,我认为不一定要用什么涂层刀片,涂层刀片是抗化学反应和降低时冷时热对刀的伤害,看你的情况我认为不会是这两种问题,一般的金属陶瓷刀就行,关键是车第一刀,用没那么脆的刀光清后再用陶瓷刀是个不错的方法,都用陶瓷刀也行,

网友:
45钢调质30到35度,硬度还是挺高的,楼主说的在加工最后会出现问题的话,我个人认为可以用换刀加工,初加工和精加工用不同的刀具,防止刀具磨损过快带来的麻烦,刀具角度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方面!

网友:
像你说的那样可能很大原因在于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726这种刀一般是用来加工合金钢,工具钢,淬硬的工件,我就用它来加工过,C合金,钨钢,还有一种不知是什么材料,很耐腐蚀,很耐磨的模具,但我就从未试过在刀上开槽,这种刀太脆,和YH1 YS8 798都差不多,用来加工45#钢我就没试 ...

刀杆应该是够粗了,刀没有开槽,应该是工件调质硬度太高了,

网友:
不开槽的切削阻力更大,刀具当然容易损坏。

网友:
一般内孔车刀只能加工到自身直径的3-4倍,所以刀杆还是细,726的一般加工淬火的模具钢等超硬材质,45#调质到那么硬,可以改用直径50以上的数控车刀杆(需要做一个刀夹装夹在刀架上),上陶瓷刀片,比如东芝的NS530,用04角的刀片,切削阻力小一点,实际中没有遇到过此情况,所以只是猜想,行不行我可不知道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为什么用726呢?45#材料才30度用726就是浪费啊!你老板不骂你就算好的了.那么大直径转速也高线速度高是正常的,726刀只是耐磨不代表耐冲击.建议你重新做刀杆,中空的刀杆比较好,刀杆中间带小孔冷却液可以直接冲刷到切削部分上(把冷却管接到刀尾,安装刀头部分靠后点在刀杆上部,斜打3个孔呈品字形).中空的刀杆不光是通冷却液,从力学性能上也比实心刀杆要好的多.最后别忘记给刀杆淬火.另外刀材用普通的T15就足够了.刀杆还是再做的粗点吧.这样震动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用726呢?45#材料才30度用726就是浪费啊!你老板不骂你就算好的了.那么大直径转速也高线速度高是正常的,726刀只是耐磨不代表耐冲击.建议你重新做刀杆,中空的刀杆比较好,刀杆中间带小孔冷却液可以直接冲刷到切削部 ...

用726就是为了耐磨,刀具车到到头好的,在车第2刀时刀到中间就开始发震.刀杆没有问题.刀拆下来看明显到被磨损了,

网友E:
这个车法刀具怎么会耐用,切削参数改为360转(建议你从180转10%慢慢加上去),俺大概估计一下加到360转,走刀0.15刀具就很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车法刀具怎么会耐用,切削参数改为360转(建议你从180转10%慢慢加上去),俺大概估计一下加到360转,走刀0.15刀具就很耐用了

晕,直径220,长度180,这料多少公斤,在6140上只夹了13个毫米,360转速,我不敢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直径220,长度180,这料多少公斤,在6140上只夹了13个毫米,360转速,我不敢

怎么你还是不明白,你都知道用反爪最多只能夹13,这样的加工有什么刚性?我叫你上立车加工就是这个原因,其次是刀的磨损你要学会看,是因为震动崩刀还是刀硬度不够.但是考虑到你只有4个工件,加上你真的没有立车,一定要在6140上干,转速100以下吧,加大刀杆会好点,但非常有限,不是根本的方法.刀杆再大,还是要铣扁,这样你才能装上去,就算你刀杆100,铣扁后还有多少?有什么用?不相信的话你就买个进口的刀杆,我敢说一样会震.

网友D:
我看问题还是出在冷却系统上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用726呢?45#材料才30度用726就是浪费啊!你老板不骂你就算好的了.那么大直径转速也高线速度高是正常的,726刀只是耐磨不代表耐冲击.建议你重新做刀杆,中空的刀杆比较好,刀杆中间带小孔冷却液可以直接冲刷到切削部 ...

按照我说的试试吧,只要冷却液能冲刷到切削部分上就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我说的试试吧,只要冷却液能冲刷到切削部分上就好多了.

小深孔才会是冷却不好,这么大的孔都会冷却不好?

网友E:
靠,尺寸没看清!算了一下有五十公斤,装夹13毫米也算你狠!!实在不行你找台立铣来膛,这样在6140上装夹法,我估计装好用手猛摇都可以感觉到工件的震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靠,尺寸没看清!算了一下有五十公斤,装夹13毫米也算你狠!!实在不行你找台立铣来膛,这样在6140上装夹法,我估计装好用手猛摇都可以感觉到工件的震动了。

兄弟,加个辅助支撑呀----中心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靠,尺寸没看清!算了一下有五十公斤,装夹13毫米也算你狠!!实在不行你找台立铣来膛,这样在6140上装夹法,我估计装好用手猛摇都可以感觉到工件的震动了。
,
我称过,112斤,没有你说的那么恐怖,我还每刀吃5cm ,问题是在刀头上,那刀头可能是哪个劣种厂家生产的冒牌货

网友:
为什么不试验可转位刀具呢?
想换什么刀试验就换一个刀片,不行就又换一个,寿命不好但也能做到:刀具角度稳定,刀片材料稳定,加工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
我称过,112斤,没有你说的那么恐怖,我还每刀吃5cm ,问题是在刀头上,那刀头可能是哪个劣种厂家生产的冒牌货

现在才知道什么叫一山还有一山高,今天算是见识了,佩服佩服!

网友E:
这还能进刀5CM,我算是服了。俺斗胆质问一下,这算野蛮操作吗?

引用 网友C:

现在才知道什么叫一山还有一山高,今天算是见识了,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还能进刀5CM,我算是服了。俺斗胆质问一下,这算野蛮操作吗?
在没有调质前,刚开始3CM,后来加到5CM,6CM 也试过.平面就不能车多了,车孔是纵向力,受力正好三爪平面上,可以做不可以做总还是知道的.反正拿固定的,叫我拼命做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还能进刀5CM,我算是服了。俺斗胆质问一下,这算野蛮操作吗?
在没有调质前,刚开始3CM,后来加到5CM,6CM 也试过.平面 ...

用的什么刀?哪制造的车床?镗孔1刀50mm?5cm=50mm你是不是写错了?还是你真的是个高人?车法兰的猛人我见过,如果你没写错没吹牛那你就是车管子的猛人.

网友:
你知道CM和MM的关系吗?你乃神仙啊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还能进刀5CM,我算是服了。俺斗胆质问一下,这算野蛮操作吗?
在没有调质前,刚开始3CM,后来加到5CM,6CM 也试过.平面 ...

网友:
会不会是像追风一样,经常喝多车加工我不懂,不过我还是相信楼主没有写错,更没有吹牛。

楼主:
会不会是像追风一样,经常喝多车加工我不懂,不过我还是相信楼主没有写错,更没有吹牛。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写错了5毫米

网友:
热处理工艺次序不对,应当先粗车,然后进行调质,最后可以通过磨削的手段进行加工。调质以材料硬度比较大,用通用加工手段无法完成加工。

网友:
两眼瞪一般大,你也太牛了吧!!
没干过那么大径的内孔,但加工过直径34,孔深173的不锈钢产品,用的是径22圆钢加焊硬质合金刀头的自制镗刀。有些震刀!!但孔内径及光洁度要求一般,所以也就将就啦!!
深切关注此贴!!

网友:
726应该是铣刀的机夹刀片把你的刀杆有点小刀杆的强度不够刀片要锋利刀具的中心不能按平时的高度去装至于是高还是低就有点忘了不好意思对与不对只供参考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