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铁容易焊接还是灰口铁容易焊接?

楼主(2009-02-23):
如题,我们公司补焊的产品一般是球铁,用308焊条还是可以焊接的,但在焊接机床床身时就不容易了,这是否说明球铁比普铁容易焊呢?

网友:
机床床身一般是灰铁铸造而成,不宜焊接是由于您选用的焊材不符合,用A402焊条焊接,焊前预热,直流电源焊接应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