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50型普通车床---请教

楼主(2009-02-23):
各位大侠:
                小弟有两台C6150型的普通车床,现在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一台车床打在n1档上正反转都有,打在n2档上有正转没反转。另外一台是打在n1档上正反转都有,打在n2档上有反转没正转。我是搞蒙了,请大侠们指点指点啊。

网友:
朋友你把问题说明白啊

网友A:
问题

这个问题一般是档位没挂好你把档位摇一圈在挂到n2去试试问题可能是有一个方向齿轮没挂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一般是档位没挂好你把档位摇一圈在挂到n2去试试问题可能是有一个方向齿轮没挂好。

老兄,貌似你在自问自答啊
具有强烈的灌水嫌疑

网友:
????

我意识你没明白车床都有窜档时候

网友:
不可能发生的事硬是发生了!!!!!!!!!!!!!绝对
[-_-]

网友:
hehe你挂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