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道是不锈钢,要不要氩弧焊,管道要不要酸洗钝化?

楼主(2009-02-23):
请问,液压系统的压力油管道是不锈钢,要不要氩弧焊,管道要不要酸洗钝化等。

谢谢!

网友:
要用氩弧焊打底,氩弧焊气体和气体金属夹杂物少,焊接缺陷少,能够保证管道内壁清洗质量。要用钝化膏彻底的清除不锈钢表面的各类灰尘、色斑、焊斑、锈等污物。
问下楼主为啥非要用不锈钢管呀?用精密无缝管不行吗?

楼主:
因为我们的压力比较高290bar,要不要酸洗,没必要吧。

网友:
不想钝化,你焊接好之后用煤油冲洗一下也可以!不过精密无缝管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任何钢通过热加工后总会产生氧化。氧化层脱落后对缸、阀的磨损加剧。建议还是酸洗一下为好。

网友:
液压设备管道都要经过酸洗这个工艺,如果自产自用就不要费这个事嘹~

网友:
液压系统管路焊接必须用氩弧焊打底,否则管路内焊渣会多的惨不忍睹,如有条件,管路内充氩进行保护焊。
不锈钢管出厂前都是处理过了的,基本上不用再次酸洗,小厂出品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