溶焊一般深度有多少?

楼主(2009-02-23):
我对焊接一点不懂,想知道平时我们在焊补球铁工件时,用普通焊机烧焊,对工件的熔化深度大概有多少,是有那些因数决定的?

网友:
影响焊缝熔深的主要因素是:焊接电流及焊条弧长。电流越大,弧长越小,熔深越深,反之则浅。 一般焊接接头的熔深不会很大2~3mm左右。

网友:
电流决定熔深,电压决定熔宽,不过二者有相互影响,呵呵,建议自己去查一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