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使用泵螺杆泵和齿轮泵哪一个比较好?

楼主(2009-02-23):
润滑使用泵螺杆泵和齿轮泵哪一个比较好?

网友:
我们两者都有用的。

网友:
推荐使用螺杆泵,,运行平稳、噪音低、泄漏少、耐污染,同等排量的情况下,,用螺杆泵比较好。。。

网友:
在厂家上,我们只选择【黄山泵业】和【天津泵业】两家的产品!

网友:
我觉得应该从使用情况和价格上考虑~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
还有用离心泵的

网友:
离心泵的使用寿命最长

网友(2009-04-01):
长周期,稳定负荷,采用齿轮泵,做为辅助或备用用泵可选用螺杆泵

网友(2009-07-31):
呵呵
* d' @, }- |' u; O' H百家争鸣, _" R! t  X6 z/ `0 v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