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锁死问题---请教

楼主(2009-02-23):
三角形中间有间隙配合轴转动,都为钢件有摩擦力,上一板子打在三角形上角。
请问
F什么角度才可以让三角形转动?三角形字锁条件是什么?

楼主:
问的有问题?

网友A:
个人意见

您没问错,大家都没吱声,所以考虑周全才敢回帖(还修改了几下)。

先来温习一下摩擦角的概念(网上搜的)

同理,作用在同心轴(轴瓦)上的力的方向只要小于摩擦角(不考虑重量),也会自锁。
(微观上仍然是个摩擦角问题,因为接触区域就在施力点处)

所以,您的问题就变成了几何问题:

设打击点与轴心距离R,轴半径r,摩擦系数是u,摩擦角是θ (即arctg u) 。
正弦定理: R /Sin (180-θ) = r /Sin (打击角)

因此在距离R处打击,自锁的条件是:
打击方向不能偏离圆心 正负 Arc Sin ((r/R)Sinθ) 度。

  但愿没有算错。

推论:
1. 三角形的尺寸相对于轴的尺寸越大,允许打击而不转动的角度越小。
  (也就是说,打击点越远,越容易因打偏而打得转起来;轴越细,越容易因打偏而打得转起来)
2. 当构件自重比较明显时(相对于打击力),允许打击而不转动的角度会大些。

这是考试题吧?

网友(点评):
专业精湛!

网友:
有图大家就清楚了

网友:
我太清楚 不过帮你顶一下

网友(2012-11-22):
还是不懂。。。。。。。。

网友:
厉害,高手众多,忽然开朗啊

网友:
楼主把书上的也拿出来了  教学用的吧

网友:
厉害,高手众多

网友:
这里涉及到一个死点的位置,可以摸拟一下。

网友(2014-07-03):
理论上是通过轴心的力。再考虑摩擦基本就齐啦

网友:
摩擦圆内

网友(2015-03-01):
引用 网友A:
您没问错,大家都没吱声,所以考虑周全才敢回帖(还修改了几下)。

先来温习一下摩擦角的概念(网上搜的 ...

牛人,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