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轴校直机设计--请教

楼主(2009-02-24):
我公司有批量直径5-10长120-200经热处理的轴,本人无校直机设计经验,请教各位高手校直机该如何设计?

网友:
细轴校直机设计

楼主讲的单位是mm还是cm呢?用途是啥?一般细一点的应该是弯曲工作辊,直径粗一点的应该是中间辊或矫直辊,主要用在金属板材、箔材的拉弯矫直或平行辊矫直,不知是否还有支承辊呢?国内专业矫直机设计厂家有:襄樊博亚机械厂、襄樊新兴联机械厂、太原西马克等,可以联系沟通一下。不过若是细长辊的话,应该悬挂存放。

楼主:
单位是毫米,是用做销轴

网友A:
使用这种不知道可不可以满足你的需要呢。

网友:
学习一下,不懂呀

网友:
不好意思,我表达的不清楚。
圆截面材料穿过一串相互偏心的孔,这一串孔整体上作高速旋转运动,工件不转或低速转动,材料就会被交互弯曲,达到矫直目的。旋转较直机一般用于圆线材或管材较直。这里是一根根的轴类零件,所以加了板凸轮机构让中间的较直块有时偏心,有时对中,当不偏心时候工件可以穿进较直系统,当偏心时候,可以让工件交互弯曲

网友(2011-12-27):
请问轴类零件校直机怎么设计啊。。。还需要什么控制检测机构更加不会整了

网友(2012-11-01):
2端支撑,然后在上方用千分表探头测试,然后用伺服压

网友(2014-01-13):
引用 网友A:
使用这种不知道可不可以满足你的需要呢。

请问有无详细一点的图纸